电气连接
电缆线径选择

楼主(2007-08-26):
主电路电线电缆的线径选择问题?多大的电机用多大线径的电线?

网友:
根据设备功率来配

网友:
如果你是做设计的查手册或凭经验,你是电工看图施工.

网友A:
下面引用由李纯绪在 2007-8-26 20:44:00 发表的内容:
如果你是做设计的查手册或凭经验,你是电工看图施工.
--------------------------------------------------------------------------------------------
够直接的,也够精练的

网友B:
一言难尽,查一查资料比较深刻

网友:
资料比较深刻

网友C:
根据电缆长度,环境,使用电流,。。。。。

网友D:
没有公式
我这里连续工作,就选1KW电机1平方铜线,如7.5KW 用6mm
45KW用35~50mm线

网友E:
查一查资料比较深刻,各种电缆和安装方式都有不同的载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