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PLC程序在温度控制过程中判断温度是上升还是下降?

楼主(2007-08-26):
请教如何用PLC程序在温度控制过程中判断温度是上升还是下降?

网友A:
有热电偶可以出温~~

网友B:
讲得太简单了。。。。。。。。。。。。。。

网友C:
把历史的温度记录住

网友D:
记录历史数据,然后比较吧

网友E:
前提条件是 采集量要准
不准 判断不出来的

网友F:
分时分区比较

网友G:
将读出温度数值与寄存器数值经过一段时间(此时间是你需要多长时间比较一次)比较,比较的结果处理后,将当前值存入此寄存器

注意:编程顺序要按上述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