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压器烧毁原因让我困惑!!

楼主(2007-08-26):
   具体情况大概是这样的:早上8点左右是当地的场换班的时候,隔壁的电工听到右边的这个电容爆炸了.就迅速的过来段电容柜的总开关(型号是:GL-630J).拉不动.然后接着左边的电容又爆炸了.他们没有办法就把变压器电停掉.然后再送电就送不上来了.发现变压器坏了.过程是这样的.
 我的现场发现20个电容都有不同程度的漏油.还有2个鼓了.拉弧很严重.此柜个变压器都使用一年电压始终在415左右.
 现在的问题出来了:怎么会变压器也会跟着坏呢??电容爆炸应该不会影响

网友A:
电容没有保险吗?

网友A:
没有的话就有可能了

网友B:
可能是变压器高压则匝间短路引起电压升高,使电容炸了,变压器在很短的时间也烧了

网友C:
应该是楼上说的这种情况,变压器先坏了,才引起电容炸

网友D:
同意楼上,应该是变压器坏造成电容爆炸.

网友: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