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谁懂和利时的macsV啊?我有问题想问一下。

楼主(2007-08-26):
有个串级控制的问题想问一下

楼主:
有一的硫酸稀释储槽A,控制阀V1控制浓硫酸的流量,浓硫酸的浓度为95%,他的流量位号为F2,并且v1要维持硫酸稀释储槽A的液位LA,另有一控制软水流量的控制阀B,流量的位号为F1,为了形成比值关系,如何将将95%浓硫酸稀释成60%的稀硫酸.这个调节怎么做啊?希望有懂和利时的朋友帮帮我啊.谢谢!

网友A:
楼上的意思其实可以搞成均匀调节,也是串极调节的一种,具体说:流量是主调,而软水流量F1和浓硫酸F1的比值作为副调。比值调节器的输出作为液位的给定值。

网友A:
错了,写错了。楼上的意思其实可以搞成均匀调节,也是串极调节的一种,具体说:液位是主调,而软水流量F1和浓硫酸F1的比值作为副调。比值调节器的输出作为液位的给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