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一连串,电压升高了

楼主(2007-08-26):
同事的电视遥控器摔坏了,拿来请求帮忙修一修,我想一般是线路断了,或是焊点松了。打开遥控器,未发现异常,测量电池夹两端的电压为3.1伏,正常。试机,还是不能用,用收音机中波段测试,有嘟嘟的声音,重新检查,测量电池夹两端的电压还是为3.1伏,测电容两端的电压为4.2伏,感觉奇怪,换一块表量,还是4.2伏,电压无端升高了!无意把电路板调到地上,再试的时候,竟然正常能用了,电容两端的电压恢复到3.1伏,故障消失了!

网友A:
晶振不好了,换过就好,不然还会出故障

网友B:
电容脚接触不好吧?

网友C:
晶体或发光二极管损坏.

网友D:
晶振性能不良引起的,最好是更换晶振,要不然,故障还会出现

网友E:
应该是电容积蓄电荷使电压泵升的缘故!你把电路板放到地上,电容就会放电,使电压正常!

网友F:
晶振性能不良引起的,最好是更换晶振

网友G:
大家说得对,晶振的问题,换新!

网友H:
应该是455晶振,换了就好了0.5元一只

网友I(2007-10-20):
晶振坏了,有时一敲就好

网友J:
晶振坏了,就是这样的表现阿,学习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