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PLC与MT506LV4CN通讯线的制作问题

楼主(2007-08-26):
大家好:我有一台LG--PLC  CPU型号为K3P-07AS想与MT506LV4CN通讯,通讯线可以自己制作吗?请问该怎样制作?谢谢!

网友A:
可以
2----2

3----3

5---5
有问题可以联系
QQ 365871920

楼主:
谢谢!但是,在EasyBuilder 500使用手册的272页,CPU单元包含K200S,RS232
eview  MT500 触摸屏                  LG MASTER K PLC
PLC  RS232端口                       MASTER  K 系列 CPU
9针  D型母座                         9针D型母座
2   TX     --------------------------   2  RXD
3   RX     --------------------------   3  TXD
5   GND    --------------------------   5  GND
在273页,CPU单元包含K200S,CNET RS232
eview  MT500 触摸屏                  LG MASTER K PLC
PLC  RS232端口                       MASTER  K 系列 CPU
9针  D型母座                         9针D型母座
2   TX     --------------------------   4  RXD
3   RX     --------------------------   7  TXD
5   GND    --------------------------   5  GND
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B:
上一种是直接编程口通讯,设置PLC类型为K300S;下一种是CNET通讯,是与PLC的CNET模块通讯.你现在是K300S的PLC,应选用第一种.

楼主:
谢谢回复!我用的是K200S的CPU,它的接线和K300S的一样吗?

网友C(2008-06-26):
我有一个eview (mt506lv4cn)触摸屏。想与西门子315-2ag10-oaboCPU通讯。怎磨连接?

网友D: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zhang zhao liang X积分:11
帖子:0注册时间:2007-10-30 17:05:00 6楼 回复时间:2008-6-26 15:57:37 我有一个eview (mt506lv4cn)触摸屏。想与西门子315-2ag10-oaboCPU通讯。怎磨连接?

用EVIEW的适配器 就可以连接了

QQ 380311035

网友E(2009-08-11):
大家好:我有一台西门子PLC S7/200的 CPU型号为224想与MT506LV4CN通讯,通讯线该怎样制作?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