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据传送

楼主(2007-08-26):
问一下 我的pc用232与plc通讯  想将一个数据送到寄存器D000中 字符串可以写成
str = "01061000" +()括弧里是要发送数据的代码  怎么将数据转化为代码  进而才能计算LRC

网友A:
 "怎么将数据转化为代码  进而才能计算LRC"

进行LRC计算是采用ASCII码模式的,所以你只要将数据转换成对应的ASCII码就可以了,在网上找一下ASCII码对照表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