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7-08-26):
各位我有个问题请高手们说下:高压柜里的过流继电器GL-15型如何整定!过流值应该整定为多少?我的高压柜是控制电机的400KW/6KV,互感器变比100/5.

网友A:
GL-15是一个反时限过流继电器,它的动作时间和电机的过载电流成反比关系,这要看你对此电机保护要求来设定,以1.0倍额定电流不动作;1.2倍5分钟动作;1.5倍30秒动作。具体参考说明书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