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为什么会自转?

楼主(2007-08-26):
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重力是竖直(意为垂直于水平)作用于地心。为什么非要说重力竖直作用于地心呢?有谁把地心挖出来,或钻进地心用工具去作过精确的测量了?大概也只是凭感觉吧!看来,这种说法没有依据,是不科学的。

  科学的论断是:天体重力绝非竖直作用于天体重心,而是倾斜于东侧。为什么呢?根据球体旋转原理(自己拿个球在手中转转就知道了),只有倾斜,必须倾斜,并且是向东方倾斜的力,天体(地球)才会自西向东,绕轴自转。

  古人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为了了解我们在宇宙空间所处的位置和位置变化产生的运动状态,将空间固定坐标化,由此可以看出,我们在宇宙空间的位置,每分每秒都在不停地变化。

  现在,假设我们看到地球赤道地面A点(设为宇宙空间A点)的正上空80米处A1点(设为宇宙空间A1点)有一皮球向地面A点竖直坠落,1秒钟后,皮球在地面A点落地,由于反弹作用,1秒钟后皮球竖直上升至A1点(排除不可能因素)。

  分析皮球在宇宙空间的运动轨迹(只考虑地球自转因素):根据“坐地日行八万里”来计算,赤道地表绕地心旋转的角速度大致为463米/秒。也就是说,皮球在向地表坠落的1秒钟内,地表已向东移动了463米,地表A点已不再是当初的宇宙空间A点,而是向东移动了463米的宇宙空间B点的位置,所以皮球坠落的地点不再是宇宙空间的A点,而是宇宙空间B点;同理,皮球反弹上升后的顶点,不是原定宇宙空间的A1点,也不是与B点对应的B1点,而是与相较原宇宙空间A点向东移动了463+463米处的C点相对应上空的C1点。

  可见,皮球坠落运动在宇宙空间的轨迹不是A1A,而是A1B;皮球上升运动的轨迹不是AA1,也不是BA1与BB1,而是BC1。这说明,皮球下落与上升运动在宇宙空间的运动轨迹,并不是我们眼睛所看见的、传统观念的竖直朝向或背向于地心,而是非常非常地倾斜于地心。

  当然,大家会说,这是皮球受地球自转惯性地作用。那么,让我们站在宇宙空间的角度,再来审视外来物体真正竖直进入地球是什么样的视觉效果。

  现在,假设地球赤道地表C点的上空C1点的位置,有一物体正高速向地表C点袭来。因地球自转原因,地表C点的人只会看到该物体从头顶呼啸而过,向西方B点倾斜而去;同时,地表B点的人们则会看见该物体从东方C点的上空C1点处,向自己倾斜而来。所以,我们眼睛看到的事物并不一定等同实际的事物。这很好地说明了眼见不一定为实的道理,我们的感觉器官一再地欺骗我们!

  无论如何,物体坠落的轨迹是向东方倾斜不容质疑!如果说,物体下落运动的轨迹方向就是重力的方向,那么,无可争辩地说:重力是竖直于地心地说法大错而特错。

  由此,大胆提出一个值得人们思索的问题:究竟是地球的自转导致了重力的倾斜,还是倾斜的重力导致了地球的自转?当然,本人相信后者!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很好地说明了自身所处环境对人们思维判断正确性地影响甚大。唯物主义者看待、分析事物,不能受限于自身环境和事物表象,而要抓住其本质与真相,站在宇宙的,宏观的角度去观察与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科学的结论

网友A:
笑一下!
重力是这样解释的吗?
不要吧物体运动的轨迹和力混为一谈.

网友B:
据说牛顿研究过这个问题,那时他正在研究神学,他最后的结论是,神把地球拨了下,然后它就自转了!

网友C:
因为我在这里,他才要转的吗

网友D:
,神把地球拨了下,然后它就自转了!

网友E:
物理没学好!

网友F:
地球本来是不转的,只是因为人类的出现,地球才开始转了.

网友G(2010-12-15):
写这文章的人太可笑了

我的地盘我做主,地球上的事就按照地球的规律办。地球的引力就是对着地心的。

宇宙这么大,现在也没有人能算出他们边际,你的皮球每一时刻相对于宇宙来说都没有一个相同点,你这是断章取义,还只考虑自转,还亏你按相对论的看问题。等你明白什么是爱因斯坦相对论再来发表文章吧。

网友H:
“科学的论断是:天体重力绝非竖直作用于天体重心,而是倾斜于东侧。为什么呢?根据球体旋转原理(自己拿个球在手中转转就知道了),只有倾斜,必须倾斜,并且是向东方倾斜的力,天体(地球)才会自西向东,绕轴自转。”

1、地球的自转是惯性运动,没有力阻止它的自转;

2、地球的自转是惯性运动,没有力阻止它的自转;也不需要外力维持它的自转;

网友H:
3、你说的转动,有阻力,有动力,都有施力者,你自己找找!?

网友H:
“那么,让我们站在宇宙空间的角度,再来审视外来物体真正竖直进入地球是什么样的视觉效果。”

1、这个问题是参照系的问题,不同的参照系,运动的状态不一样;

2、我们说的竖直运动,是以地球为参照系;

3、你说的参照系是太阳,你看到有物体直飞地球,可是地面上的人看到的是划过星空,并非竖直下落!

网友I:
楼主用错误的思路得出错误的结论。

网友J:
太阳为什么要发光,因为别的星球需要光,特别是地球需要光的能量,所以太阳就发光了。

网友J:
电子围着质子旋转的动力是什么,原子、分子为什么能够维持着固有的轨迹不发生逃逸,是因为他们之间谈恋爱,爱的力量是伟大的。

网友K:
上帝用手一推,地球就转动起来了

网友J:
吸引力的力量是无穷的。

网友L:
根据万有引力定律,任何两个物体都有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