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电老烧保险

楼主(2007-08-26):
6平方保险老烧,负载大约4KW,用万用表检测过没有接地现象,线路绝缘都可以,没有松动现象,大家分析一下,会有什么可能导致此故障

楼主:
补充以下
一般2-3天坏一次

网友A:
有哪些负载?你配的保险是多大的?

网友B:
保险小了吧

网友C:
换开关,在保险丝连接处,由于接触电阻增加,导致发热,保险丝不在中间熔断,就是这个故障造成的.

网友D:
 6平方保险老烧,不明白

网友E:
一般2-3天坏一次???
不明白

楼主:
我的负载,一个空调1920W,一个电饭锅2000W,五个风扇,还有七八个灯柜,再就是小部分插座接有一打印机,应该没问题,我现在把螺丝都紧了,也没查出什么故障,在6平方保险下挂了一40A的保护器控制所有电源,然后在40的下方单独挂了一20的控制空调不知怎么样?

网友F:
作者: 等红杏 ,2007-8-26 23:28:00 发表于:《电源论坛》 共有7人回复,72次点击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6平方保险老烧,负载大约4KW, ......

6平方保险,保险是按平方算?

楼主:
请问楼上你一般怎么算保险?
当然我指的是保险丝

网友G:
一般2-3天坏一次???
玩笑开大了吧~~~~~~~~~~!

网友G:
看的晕乎乎的

网友H:
建议你首先用钳形表测一下实际的工作电流

网友I:
可能有线老化漏电吧

网友J:
保险是按安培计算的,不是按平方。

网友J:
计算一下你的用电电流然后再选合适的保险,正常电流的1.5倍以上最好

网友K:
保险丝接触不良,6mm也就30A
4KW 20A电流,再加上保险丝接触不良,很容易烧毁

网友L(2008-01-18):
我的负载,一个空调1920W,一个电饭锅2000W,哇.好恐怖.

网友M:
把保险丝换成短路器

网友N:
4KW 20A电流 这个说法不对的
空调的功率因数低,一个千瓦要8,9安的

楼主负载的电流应该在30A左右

网友O:
六平方的保险是什么意思?

网友I:
你的用电设备有没有接地呀!或有没有对地短路呀!

楼主:
呵呵
没有对地现象,可能是线路老化造成的,现在我已经把保险丝换成断路器了而且是40A的,基本正常

网友P:
6平方保险老烧? 无解

网友Q:
保险丝不是用多少平方来定规的,是用多少安电流.
一样平方数保险丝材质不一样保险电流也会不一样的.
你看一下市面上有没有电流在25安以上有可以用.[/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