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tect变量问题请教

楼主(2007-08-27):
我想进行仿真联机需要把工程管理器里的io设备中地址依次输入,但是地址太多了,请问把在citect管理器中的变量标签导入到io设备地址中?

网友A:
能不能说得详细点?硬件是什么?导什么标签到什么io设备?

楼主:
我用的是unity和citect,不过问题已经解决,因为地址太多,所以用在citect中的标签变量文件用excel打开就好了。
谢谢关注!!

网友B:
Citect的变量地址用excel打开后,不能直接修改,不然再打开软件后会发现,地址的前面都是空格。
必须利用它原来的地址,然后在excel里做增或减。

网友C:
正确的方法是先启动宏,然后在Excel里修改,最后用宏里的save/close;在项目里先Pack一下,然后就好了。我用的是V5.5版本

网友D:
请问我每次跟Beckhoff通讯时连上了,总是显示地址超出范围,是怎么回事?感觉地址设置的要求都是按照帮助文件一步一步下来的,是不是要与倍福通讯还要领写一个通讯协议啊才能正确通讯啊?

网友E(2007-10-01):
为什么不用unity 专用通讯程序把标签变量刷过来呢

网友F(2008-11-14):
5楼的正确,不过要小心。

网友B:
打开宏没错,但是还得利用它原来的地址,然后在excel里做增或减。

如果直接修改地址,还是不行的。

可以试试看。

网友G(2017-09-14):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用unity 专用通讯程序把标签变量刷过来呢

我现在遇到个问题,老兄,我就是想怎么样能直接把unity pro 中的变量刷到Citect中来。我用的是unity pro xlV11.0和Citect V7.5版本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