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M8147

楼主(2007-08-27):
FX1N的M8147能不能够写

网友A:
M8147是y0脉冲正在输出标志,应该不能写的

楼主:
脉冲没有发完,怎么将M8147复位

网友B:
这些变量那里有说明没有,我就一致不明白这些变量

网友C:
你要复位这个干嘛?
停止脉冲输出就行了!!

楼主:
如果停止脉冲输出,那么M8147仍继续置ON,下一次就发不了脉冲了

网友C:
谁说的? 停止之后的时间在一个扫描周期以上 就可以!

网友D:
呵呵....好容易里解的

楼主:
也就是说在脉冲输出的过程中,突然断开驱动条件,M8147继续置ON,过一个扫描周期就会自动置OFF。

网友E(2009-04-15):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就是在回原点时,当伺服在前向定位(ddrvi)时按停止,有时候M8147不能自动复位,导致我机器不能点动也不能切换其它模式,需重新按回原点再停止,但有可能又是这种情况,程序有1500 步,程序里没有对M8147的编程,不知道怎么回事,请高手请教:zhdlrdzyx.zy@163.com

网友F(2012-12-17):
ddrvi是相对位置,必须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