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的两个系统合并,窗体应该怎么解决?

楼主(2007-08-27):
intouch的两个系统合并,窗体应该怎么解决?导入好像有问题

网友A(2007-11-23):
窗体如果设计时候,大小背景什么的不一致那需要改动以统一。
具体工作就是先将窗口导出,再打开另外一个工程导入。需要先将第一个工程的点加入第二个的定义中。画面的不一致就是逐个修改了。

网友B(2008-03-28):
太高深了……

了解更多组态软件知识可以上我的博客看看
http://blog.sina.com.cn/salesm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