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讲座(智能型变频电动执行器、调节阀)

楼主(2007-08-27):
开关型电子式变频电动执行器、调节阀
新产品技术 讲 座
讲座人 总工程师 邹祥瑞

  一、问题提出:
1 、 泵类出口蝶阀、球阀、在开启时,按照:慢开      快开   慢开的程序进行,减少“水锤”现象,否则对管线、仪表都会有很大冲击,造成不必要损失。但目前阀门驱动执行器,只有一个转速,显然不能满足要求。
2 、阀门驱动装置在开启时,由于启动力矩大,过载电流 7~10 倍,对于阀门本身及电机冲击力很大,易于出现故障。
3 、采用变频电动执行器,可实现泵出口阀变频运行要求,而且由于软启动方式,将启动电流大大降低,提高阀门驱动装置可靠性。
4 、采用电制动方式,省掉了机械制动装置。
开 关 型 变 频 蝶 阀
变速运行图

电动蝶阀示意图

      基座式          直联式           直联防爆式          大扭矩
二、开关型变频电动执行器,其命名如下:

  三、PZ 开关型变频电动执行器 原理图

四、PZ 开关型变频电动执行器 接线图

            整体式                                      分体式

五、产品技术特性:
1、工作电源: 220 V ~ ± 10% , 50Hz ± 2% ; 380V ~ ± 10% , 50Hz ± 2% ;
2、 控制信号:正、反转开关信号;调速信号 4 ~ 20 mA 或 1 ~ 5 V ;
    (和 BPK 配合使用)输入阻抗≤ 250 Ω;
3、变频电动执行器反馈信号: 4 ~ 20 mA ( 负载阻抗≤ 500 Ω);
4、具有变速运行、快速关闭、手动控制三种运行方式选择;
5、可在线修改作用方式;
6、软起动功能,软起动时间 1—99.9 S , 任意设定;
7、三段曲线变速运行过程,每段曲线执行器工作速度任意设定;调速范围 0~150% 。
8、具有执行器电机过载、短路、断相多种保护功能;
9、具有上限和下限限幅功能;下限: 0 ~ 50% (满量程),任意选定;
10、上限: 50 ~ 100% (满量程),任意选定。
11、保护等级: IP65 户外使用。
12、使用环境: -35 ~ 50 ℃; (-10 ℃以下采用内置加热器或分体式结构 )
13、≤ 95% ;
14、≤ 1000m ;
15、无腐蚀性气体。
讲座结束,谢谢大家
返回主页面

智能型电子式变频电动执行器、调节阀

新产品技术

讲 座

讲座人 总工程师 邹祥瑞

•  问题的提出:

(一) 自动调节系统需要带动调节阀工作的执行器应具备以下功能 :

1 、为满足调节系统的要求,执行器应具有在偏差大时动态响应极快,在小偏差时,又能有极强的微调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满足调节系统对执行器的要求。

2 、调节系统要求在给定值附近执行器具有较强的微调特性,在小偏差时,调节阀动作要缓避免系统超调振荡。目前电动调节阀只有通过多次频繁动作来满足要求。

( 二 ) 目前电动调节阀存在的缺陷?

A 、启动电流大,对电机、传动设备冲击很大,易损毁电机控制系统。

B 、调节效果不好,因为电动执行器是积分特性,因此在给定值附近调节只有通过频繁起动,正、反向 工作,才能满足减少余差的目的。 由于每次起动电机起动电流很大,因此,频繁动作死区不能设定太小,否则 系统易振荡、易烧毁电机或损坏制动装置。

C 、由于传动装置及电机功率限制,运行速度不能过快,在大偏差时,显得响应时间慢。

D 、作为调节型的电动执行器,基本是二相电机,可靠性较差。

电动调节阀不同运行速度对调节质量的影响:

结论:

1 、电动调节阀应针对不同对象,选择合适的工作速度与之对应,可以获得更好的调节效果。

2 、电动调节阀工作频率过高,易发生伺服电机烧毁事故,原因是在给定值附近的频繁起动造成的。

3 、应采用一种变速的电动调节阀,在偏差较大时其运行速度要快,加速调节作用,在偏差小时运行速度减慢,实行微调作用。

开环特性图

“ 柔软启动 ” 和“柔软关闭”在确保最大力矩的同时可避免对阀门的冲撞

   自动以大力矩低速度启动、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