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控制器的问题

楼主(2007-08-27):
在制冷设备常用的压力控制器上常有RANGE(量程)调节,用来设置所控制对象的量程,但同时为什么还有一个DIFF(差压)调节?
请教大家。

网友A:
仪表点的设定一般都是工艺要求。

楼主:
我说的意思是对一个对象控制,比如说,冷冻式干燥器(简称冷干机)上有一个控制冷凝器风扇的一个高压压力控制器,设定压力(RANGE)为16bar,冷凝压力达到16bar风扇运转,而压力控制器上还有一个差压(DIFF)设定为2bar.这个差压设定用来作什么?

网友B:
这个差压设定用来作什么?堵塞报警。

网友C:
油路水路等压差,保证润滑与冷却等

网友D:
    差压(DIFF)控制器用来检测压缩机高低压两侧压差,防止因冷冻系统问题造成差压过大,损坏压缩机。

网友E:
“压力控制器上还有一个差压(DIFF)设定为2bar”——那个是压力控制器的死区调节范围;
    当压力设定值为16bar时,如果压力高于16bar,压力控制器动作,当压力低于16bar-2bar时压力控制器复原,避免了设备的频繁启动。

楼主:
看了老菜鸟的观点,茅塞顿开,当压力设定值为16bar时,如果压力高于16bar,压力控制器动作,当压力低于14bar时压力控制器复原,当在14-16bar之间时,压力控制器保持.避免了设备的频繁启动。因为我看到这个压力控制器上只接了一根从冷凝器来的铜管.

楼主:
有人说"这个压差设定的是冷凝风机的工作压力范围,风机在在18bar启动,14bar停止"
正确吗?

网友F:
差压控制器能不能高温工作?

网友E:
我上面的回帖准确性存在些问题。
    实际上,这个DIFF就是pressure difference,指的是切换差,也就是死区,是一个切换区域。
    每个压力开关都有这个参数,只不过有些压力开关的死区是可调的,而更多的压力开关死区是不可调的。
    根据压力开关的不同,其设定值可能是上切换值或下切换值或上下都不是,因此都压力开关需要调节。你可以试一下,当设定值为16bar,切换值为2bar时,如果压力由0升到17bar时动作,那么设定值就是上切换值;当设定值为16bar,切换值为2bar时,如果压力由17bar以上降到15bar时断开,那么设定值就是下切换值;当设定值为16bar,切换值为2bar时,如果压力开关不在15bar或17bar时动作,那么上下都不是。
    其实,设定值是什么切换值不要紧,下面介绍一个通用的设定方法。
    切换差不可调控制器设定值调整步骤,举例说明如下:
举例:选用设定范围在0.05-2.5MPa的控制器,要求压力升至2.0MPa(此值为上切换值)发出触点信号。
1. 松开锁紧器,将控制器旋入校验台的螺纹接口上;打开盖板,将电缆穿过电缆接口接入端子板,电缆另一头接上万用表;
2. 加压至2.0MPa,此值可由标准压力表读出;顺时针转动设定值调节镙杆,使设定值由大变小,直至微动开关在2.0MPa处切换。
3. 旋动锁紧器,调节校验台压力,使其在2.0MPa上下来回变化,校验压力上升时,切换值是否为2.0MPa,此值即为要求设定的上切换值,此值减去切换差(约0.085MPa)即为下切换值。

举例:同样选用设定范围在0.05-2.5的控制器,但要求压力下降至1.8MPa(此值为下切换值)发出触点信号。
1. 松开锁紧器,将控制器旋入校验台的螺纹接口上;打开盖板,将电缆穿过电缆接口接入端子板,电缆另一头接上万用表;
2. 加压至1.8MPa,此值可由标准压力表读出;逆时针转动设定值调节镙杆,使设定值由小变大,直至微动开关在1。8MPa处切换。
3. 旋动锁紧器,调节校验台压力,使其在1.8MPa处上下来回变化,校验压力下降时,切换值是否为1.8MPa,此值即为要求设定的下切换值,此值加上切换差(约0.85MPa)即为上切换值。

网友E:
1.不可调切换差的控制器设定值调整步骤:
[例1]选用序号10控制器,将设定值锁紧螺钉旋松,要求压力上升至0.5MPa(上切换值)发出触点信号,其操作步骤如下:
1.1 将电缆导线插入插头中,电缆的另一头接上万用表。
1.2 将压力加至0.5MPa,此值可从指示部分读出。
1.3 顺时针旋动调节螺杆,使设定值由大变小,直至开关触点在0.5MPa处切换。
[例2]选用序号10控制器,要求压力下降至0.5MPa(下切换值)发出触点信号,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4 将电缆导线插入插头中,电缆的另一头接上万用表。
1.5 将压力加至0.5MPa,此值可从指示部分读出。
1.6 逆时针旋动调节螺杆,使设定值由小变大,直至开关触点在0.5MPa处切换。
1.7 锁紧设定值锁紧螺钉。

2. 可调切换差的控制器设定值调整步骤:
[例3]选用序号10控制器,将设定值锁紧螺钉旋松,要求控制器上升至0.8MPa发出触点信号,压力下降至0.5MPa时返回。
2.1 将电缆导线插入插头中,电缆的另一头接上万用表。
2.2 将压力加至0.5MPa,此值可从指示部分读出。
2.3 逆时针旋动调节螺杆,使设定值由小变大,直至开关触点在0.5MPa处切换。
2.4 再逆时针旋动切换差调节螺杆,使切换差由小开始增大,直至压力上升至0.8MPa触点动作。
2.5 锁紧设定值锁紧螺钉。

网友E:
选用控制器,最好使预定的设定值位于控制器设定值调节范围的中间部分,一般为调节范围的20%-80%。
● 控制器若要安装在室外,应给予足够的防护,以免受环境剧烈变化,阳光直接辐射,腐蚀性气体的浸入。
● 对于有压力峰值及脉冲压力的受控液体介质,可在控制器接口上安装一个压力冲击阻尼器,以消除不利影响。
● 通断电流不能大于额定值。
● 规格表中的切换差调节范围是指保证提供的切换差,实际范围可略宽。
● 安装(或拆卸)控制器时,小心轻放。
● 安装(或拆卸)必须用扳手夹持传感器部分,绝对防止传感器与开关壳体发生相对转动。

网友E:
差压控制器能不能高温工作?
    差压控制器能够在额定介质温度范围内工作,超过温度可能会损坏。如果是膜片式压力控制器,无法在高温下工作。
    如果要接高温介质,应当加冷凝管/表弯管,应该不存在问题;如果还不能满足要求,请在网上搜索“高温压力开关”......

网友E:
一般情况下,设定值应该就是下切换值。

网友E:
设定值的调整
  压力控制器的设定值调整步骤,举例说明如下:
[例]:选用0~0.8MPa规格的压力控制器,要求控制气体压缩机输出压力保持在0.5~0.6MPa之间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将控制器的开关接线端子接入压缩机电机的电源控制回路中(接1.3端子则降压接通,升压断开)。将被控气体导入控制器波纹管腔室。
  旋动设定值调节杆,使指针指示在标度尺刻度0.5MPa上,此值即为下切换值。
  接通电源,使压缩机工作,气体压力上升。反复调整切换差旋钮,使压力上升到0.6MPa(上切换值)时控制器开关切换.

楼主:
老菜鸟,谢谢你,费心了.学了不少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