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什么牌子的液压电磁阀能24小时通电不烧线圈?

楼主(2007-08-27):
前辈们:什么牌子的液压电磁阀能24小时通电不烧线圈?
我们用来做停电安全紧急处理.
哪家的可以,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A:
直流的比较好

网友B:
液压电磁阀可以连续与间断工作,都可以,除非质量有问题

网友C:
小功率电磁阀一般都可以长期接电,超过20W以上就难保证了,介绍一家:北京中科精良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我们曾经使用过,连续由星期一到星期五作实验,结果是常温,但价格略高,电话:010-62475265

网友D:
从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
1,线圈通电时,要产生热量,必须保证散热条件要好。
2,将油路改一下,也可以实现停电安全紧急处理这一功能,在油路控制系统方面多多做一些文章。就是说,你原来的方案断电动作,现在改一下通电动作,平时为了检验你这套控制是否安全可靠,可以增设试验按钮。

楼主:
楼上的,你干什么啊?

网友D:
实在抱歉,当时点击答案提交时,电脑没有响应,就多点击了几下,谁知道竟出现了十多个答案,见谅!

楼主(2007-12-08):
谢谢各位,已经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