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与西门子运动控制系统的区别

楼主(2007-08-27):
本论坛上PLC版有一篇精彩的帖子,是有关讨论AB与西门子PLC的区别。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342445

这两个自控界的巨人在运动控制方面也各有千秋,是否咱这运动控制版也可以来讨论一下。厂商可以拿具体的东西来说明一下,不要抄宣传手册上的泛泛之言;用过的同行可以谈一谈体验。我觉得这样让我们别的用过没用过的对双方都有个了解,应对大家都有所裨益吧。

我个人觉得,硬件方面可能值得讨论的不多,因为看手册可以知道个大概,而且双方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别。软件和一些具体的性能方面是没有深入体验过的人最感到不清楚的。我感觉下面几点是可以讨论的(或者叫个时髦的名词:PK?),抛砖引玉一下:

1)运动控制编程语言和环境,以及和PLC的整合度;
2)复杂运动控制的功能,比如:多轴同步,电子凸轮,色标控制,机械手控制,等等。高级的功能比如惯量补偿,在线切换主轴等;
3)灵活性。比如,内建用户控制等;
4)应用解决方案:无轴印刷,卷绕控制,飞剪,轮切,等等;
5)性能:各个环路的扫描速度 - 上位运动控制环,网络,驱动器内位置/速度/电流环, 等等

好像范围太大了一点,呵呵。

希望讨论的是双方最新的系统,要不然比较就不合理了。

(乱打广告的不要来啊!)

网友A:
我个人对西门子还是比较了解的,但是对AB的确知之甚少,以下只是一些个人对西门子运动控制器的看法,也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

1).西门子的Simotion能提供Lad, MCC(运动控制图表)以及ST三种编程方式.其中MCC是西门子专为运动控制开发的,而ST是类Pascal的高级语言.我见过很多程序都是用ST语言编的,老外很喜欢. 至于Lad,主要是基于西门子S7PLC的编程所开发的,多用于逻辑控制编程.其编程必须通过专用的编程软件Scout来实现,和西门子的S7PLC整合度很高,其硬件组态必须通过Step7来实现.

2).西门子的Simotion主要是针对多轴同步所开发的,我听说过有一台设备近200轴同步的应用.在电子凸轮方面有专门的软件,可以做示教,也很方便.至于色标控制,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单一色标控制,西门子Simotion可以通过其高速I/O来控制,已经在国内有应用;二是多色标控制,主要用于印刷的套准,目前在国外已经试验成功.在机械手应用上,主要是通过ST语言编程实现机械手控制的标准化应用程序,最多三轴插补,如果加上一轴旋转的话可以最多4轴.至于惯量补偿,是在驱动内部完成的,而在线切换主轴功能在实轴模式下是可行的;虚拟主轴和实轴模式是没法在线切换的.

3).Simotion的内建用户控制功能主要是通过ST语言来实现的.这需要有一定的高级语言基础才行.

4).在应用解决方案上,Simotion具有多种标准化软件包,如横切(cross cutter),卷绕控制(winder),排线(traversing),飞锯(flying saw)飞剪(flying shear),机械手(handling),自动接纸(flying splice)等. 至于无轴印刷功能,前文提过已有应用,其标准化软件包也具有了,在国内的第一套已经开始在上海高斯应用.

5).Simotion D445的伺服扫描周期Servo cycle为0.5ms,可以通过profibus DP 或者Profinet和其他上位通讯.如果通过DP和上位通讯,DP扫描周期为0.5ms;如果通过Profinet,则是微秒级的,见过的数据是在伺服循环周期为0.5ms的情况下信号的不稳定性小于1微秒可以做70轴的伺服数据传输,同时还能支持6m的TCP/IP数据传输.

至于AB的产品,正好我有个同事比较了解,有空我让他来做个比较.

楼主:
whisper兄的讯息详尽啊,谢谢!有两个问题:
1)内建用户控制功能是在硬体的哪里实现的呢?反应速度是多快?
2)标准化软件包是否就好像是Siemens自己开发的内建用户控制功能?他可以允许用户做适当的修改吗?(我知道力士乐的东西就有这个麻烦,什么都是做好的,只能改参数,不能做大的内度改动)。

没有人说AB?

网友A:
to: firstrasor

西门子Simotion的自建用户控制功能主要是通过ST语言编辑自建功能库来实现的.标准化软件包就是一些功能库,但是是标准化的,也只能允许客户修改一些参数.当然,如果要做大幅度修改,那就不是标准功能库了,你也可以自建自己的功能库.

楼主:
to whisper: 搞了半天还是我们两个人在说话,AB的东西没人用啊?

?
1)内建用户控制功能是在硬体的哪里实现的呢?反应速度是多快?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怪了,难道真的没有人用AB的伺服?

网友B(2007-11-17):
能不能介绍一下两个品牌的硬件情况,对于一个产品应该首先从硬件比较开始吧?

楼主:
自己开的帖子,自己再来灌水一下。

这个月开始学了一点AB的运动控制,分享一下:

1)全部的运动控制功能都在ControlLogix或CompactLogix的CPU里实现,然后通过Sercos卡接驱动器,或模拟量卡接普通伺服或液压伺服。运动控制功能由若干指令实现,除了一般的,还包括电子凸轮(位置凸轮,或时间凸轮),以及凸轮曲线在线生成指令。还有色标捕捉指令,在线自整定指令等等。运动控制指令完全和其他指令一样,可以在任何梯形图或ST里调用,应用软件的集成度可以做得相当高。所有的运动控制功能全部在RSLogix5000标准编程软件里。

2)驱动器:都支持多种高分辨率的编码器
Kinetix2000: 模块式的驱动器,小-中功率,Sercos
Kinetix6000: 模块式的驱动器,中-大功率,Sercos
Kinetix7000: 模块式的驱动器,超大功率,Sercos
Ultra3000: 独立式的驱动器,Sercos
Ultra1500: 独立式的驱动器,模拟量给定。
Ultra5000: 独立式的驱动器,比较特别,可以用C语言编程(单独的软件Ultraware),自带IO和串行口(接触屏), 完全可以独立工作.

楼主:
哦,对了,运控软件方面忘了提一个重要的功能:机械手控制。只要输入机械手的类型(Cartesian, SCARA, Delta...)和机械尺寸,系统自动完成坐标转换。

这个功能也就在RSLogix5000 V16的标准软件里了。这样不用专用的机械手控制器,就可以完全将机械手整合在PLC系统里。这个正是业界的一个方向。

如果系统里用到了这个功能,那肯定就赚到了 - 机械手控制器不便宜吧。

网友B:
确实十分强大,如果用在一些普通的电子凸轮上,成本就没什么竟争力了,请问一下有没有低端一点的,毕竟大部分的应用都只需要很简单的功能?

网友C:
AB数控系统曾经在国内很有影响力,比如蓝天的数控系统早期就是仿制AB8600。后来不知因为什么原因,也许是受东芝事件的影响,迫于美国政府的压力吧,自己就撤出了中国市场,当时把相应的部门都裁撤了,乃至到目前为止,其运控产品线在国内也一直推的不是太理想。现在有“firstrazor”的加盟,情况必然会为止一震了。

网友C:
“firstrazor”在Rockwell北京,还是上海?

楼主:
波恩太看高我了,不敢当。我在亚太总部。

网友C:
亚太总部? 不好意思,此前还真的不知道贵公司的亚太总部在哪里,刚查到,这么说来先生是港客了。

楼主:
在深圳有OEM中心,可以在各类机械上试验各种类型的运动控制

网友B:
AB的产品定位太高了,国内都是要做便宜的机器,事实上高端的机器,国内在成本上并没有多少优势,除了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比较低外.

网友C:
“深圳有OEM卓越中心”———有机会去拜访拜访,见识见识。

网友D(2009-03-20):
AB 的运动指令有40条,参数设置比较多,可变换很多的功能

AB的16和17版本新增的add-on instructions  不能在线下载

add-on instructions不支持运动控制指令

add-on instructions只能一个一个存为单独的文件,不能形成一个library发布

软件中有PHASE 功能,没有特殊功能的功能块:如卷绕控制,飞剪,旋切等

和ELAU,包米乐,等专业做运动控制的有些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