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英威腾

楼主(2007-08-27):
英威腾客服中心:
  我们有一种特殊的工况,设定V/F曲线时在最后一端需要设置输出频率在48-50HZ,但电压范围要从50%-100%,并且变化速度要很快,我想支持民族产业,不知产品是否可以,反映速度快了是否会有其他方面的保护。谢谢了!

网友A:
什么上面用 这么设置

网友B:
楼主问的事项所给的信息不充分,这里不能明确给你回复,请见谅!最好能说明负载状况,否则需要放大很多的余量来应对快速变化。

楼主:
搅拌机型负载,工况要求搅拌机转速不能降的太大,因为进料多少不等,我想检测变频器的输出力矩,当进料时,变频器的输出力矩会加大,这时需要迅速提高到电机的额定频率,不进料或少料时,为了节能,把变频器的输出电压降下来,电机功率降低维持自身的能量消耗。电机为11KW 15KW  22KW

楼主:
变频器能做到吗?怎么做?

网友B:
对于搅拌机的这种设备,由于负载的变化很快,而且基本上不减低转速,就对变频器转矩快速响应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负载较轻且负载变化缓慢的情况下,通过减低输出电压来达到节电目的,这种方式在很多变频器上都有此功能,但对于搅拌机这样负载变化快速的设备,就不那么简单了,这方面我们没有测试数据给你作参考,但如果是测试,可以将电机参数组中的电机额定电压调低到合适值就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楼主:
你好,能给我个英威腾技术支持电话吗?这样交流太慢了

楼主:
我们想用的功能:

通过独特的微处理器负载监控系统,监测电动机的负载变化。当检测到负载率的变化时(轻载或空载),自动调整输入电动机的功率,使电机的输出功率与实时负载匹配,保证电机在其整个负荷范围内的能量消耗降到最小的程度。

节电运行方式

(3)       恒速跟踪负载节电:电机不论恒速运行在任何频率状态(包括50HZ运行),均能通过恒速跟踪负载功能,在保证需要压力值的同时继续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