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黑屏的硬软解决大法

楼主(2007-08-27):
电脑黑屏的硬软解决大法
启动黑屏”是较常见的故障,大多是由于接触不良或硬件损坏造成的,可采用“最小系统法”并结合替换法检查维修。
新装机或更换硬件不当较容易发生黑屏,如果故障是更换硬件后产生的,请检查是否是由于下述原因造成:
1.硬盘或光驱数据线接反;
2.系统检测CPU出错(超频时较易发生);
3.板卡斜插导致的短路和接触不良;
4.扩充的内存条不符合主板要求。
说明:早期有些586主板只能使用5V的168线EDO内存条,较新的586主板只能使用3.3V的SDRAM内存条;有些使用Intel 440BX芯片组的主板要求SDRAM必须带有SPD,有些486主板不能识别72线EDO内存,只能使用普通FP内存;大多原装机对内存条要求苛刻,在扩充原装机的内存前,建议打电话向经销商咨询。
一、供电系统故障导致黑屏
故障现象:开机后主机面板指示灯不亮,听不到主机内电源风扇的旋转声和硬盘自检声,整个系统无声无息。此为主机内设备未获得正常供电的现象。
检查处理方法:供电系统故障可由交流供电线路断路、交流供电电压异常、微机电源故障或主机内有短路现象等原因造成。供电系统故障不一定是主机电源损坏所致,当交流供电电压异常(超压或欠压)、主机电源空载和机内有短路现象时,主机电源内部的保护电路启动,自动切断电源的输出以保护主机内的设备。
1、供电系统出现故障时,首先检查交流供电电源是否接入主机。
2、确认交流供电电源接入主机后,将耳朵靠近开关电源,短时间打开电源开关通电并注意听,如果听到电源内部发出“滋滋滋…”的响声,说明电源处于“自保护”工作状态,其原因是交流供电电源不正常或机内有短路现象,导致电源内部的保护电路启动。请按下述步骤检查处理:
•先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档250V档检查接主机电源插头的交流供电电压,如果交流电压超过240V或低于150V,主机电源中的超压和欠压保护电路将启动,停止对机内设备供电,请换用稳压电源或UPS电源为主机供电。
•如交流供电电压正常,逐一拔去主机内接口卡和其它设备电源线、信号线,再通电试机,如拔除某设备时主机电源恢复工作,则是刚拔除的设备损坏或安装不当导致短路,使电源中的短路保护电路启动,停止对机内设备供电。
•如拔去所有设备的电源线后,电源仍处于无输出状态,说明是电源故障,请维修电源。
说明:检修电源时至少应连接一个负载(如光驱或硬盘),如空载接通微机电源,微机电源空载保护电路将启动,停止输出。
3、如果主机电源未工作,请先检查安装在主机内机箱前面板上的主机电源开关是否正常,如电源开关完好,一般是电源故障。
二、不自检黑屏故障
故障现象:开机后主机面板指示灯亮,机内风扇正常旋转,但显示器无显示。启动时键盘右上角三个指示灯不闪亮,听不到自检内存发出的“嗒嗒嗒…”声和PC喇叭报警声。
检查处理方法:由故障现象可以看出,主机电源供电基本正常(不排除主机电源有故障),但未能启动BIOS中的自检程序就发生了死机。应该主要检查显示器、显示卡、内存、CPU和主板。
由于不自检黑屏故障没有任何提示信息,通常只能采用“最小系统法”检查处理。“最小系统法”是指只保留主板、内存条、CPU、显示卡、显示器和电源等基本设备,先通电检查这些基本设备组成的最小系统,经检查确认保留的最小系统能正常工作以后,再进一步检查其它设备。
使用“最小系统法”时,在打开机箱拔去其它设备前,建议先用替换法检查显示器是否能正常工作。如果仅保留最小系统,通电后电脑还是不能正常工作,一般用替换法依次检查内存条、显示卡和CPU。确认显示器、内存条、显示卡和CPU能够工作后,故障源只剩下主板和电源,区分是主板故障还是电源故障的最简单方法是换一只好电源试试。
三、自检失败黑屏故障
故障现象:开机后主机面板指示灯亮,机内风扇正常旋转,能听到硬盘盘片的旋转声、自检内存发出的“嗒嗒嗒…”声和PC喇叭的报警声。看到主启动时键盘右上角三个指示灯闪亮,但显示器无显示。
检查处理方法:由故障现象说明主机电源供电基本正常,主板的大部分电路没有故障,且内存的前64KB可以正常读写,BIOS故障诊断程序开始运行,且能够通过PC喇叭发出报警信号。此故障主要源于显示器、显示卡、内存、主板和电源等硬件出现问题所致。
此类故障大多能通过喇叭报警声判断故障的大概部位,由于不同版本的BIOS声音信号编码方式不同,本文以微星5158主板(AWARD BIOS)为例子,介绍其检查处理方法。
1、如果听到的是“嘟嘟嘟…”连续短声,说明机内有轻微短路现象,请立即关机,打开机箱,逐一拔去主机内的接口卡和其它设备电源线、信号线通电试机,如拔除某设备时系统恢复正常,则是刚拔除某设备损坏或安装不当导致的适中故障。如只保留连接主板电源线通电试机,仍听到的是“嘟嘟嘟…”连续短声,故障原因有三:①主板与机箱短路,可取下主板通电检查;②电源过载能力差,换只电源试试;③主板有短路故障,请维修主板。
警告:插拔设备请关闭电源,带电插拔会损坏设备。
2、如果听到的是间断超长声(有些机器间断时间较长),说明是内存检测出错,使用ATX电源的用户此时用机箱面板下,用橡皮擦为内存条的“金手指”打扫卫生后,仅保留一条168线内存条或一组72线内存条(在586主板上安装72线内存条需2根为一组),重新插入安装好试试,如果还是不行,请用替换法检查内存条。
3、如果听到自检内存发出的“嗒嗒嗒…”声,看到键盘右上角三个指示灯闪亮后,PC喇叭不再发出其它响声,且能感受到硬盘在启动操作,说明自检通过,很可能是显示器故障,请检查显示器电源是否接通、显示器电源开头是否打开、显示器的亮度和对比度旋钮是否被意外“关死”,排除上述可能后,最好将显示器联接到其它电脑上试试。
4、如果听到的PC喇叭声为一长三短(或一长二短),属显示系统故障;快速一长三短(或一长二短)则是检测显示卡出错,通常是显示卡与主板插槽接触不良所致(有些486机为一长八短);慢速成一长三短是检测显示器出错,请检查显示器与显示卡的信号线插头是否接触良好,显示器接显示卡插头插针是否有折、断现象(有些显示器插头插针只有12根)。请用橡皮为显示卡的“金手指”打扫卫生后重新插入或换只插槽试,若还是无显示,换一块好显示卡插上试试。
5、如果听到的是其它报警声,请注意不同BIOS检测出硬件故障时PC喇叭响声是不相同的,在确认显示器能正常工作后打开机箱,听听拔下显示卡前后PC喇叭的响声是否有变化,可帮助你进一步判断故障源。
6、经过上述检查之后,如果还不能解决问题,请参见前“最小系统法”检查处理。
电脑出现黑屏的硬件原因有多种,例如,显示器损坏、显卡损坏、显卡接触不良等。要排除黑屏故障,应采用排除、替换相结合的方法,其基本原则是先替换可疑性最大的电脑部件,可以按下列步骤分析故障原因。
硬件篇
一、检查电脑部件是否安插入牢靠
首先请检查显示器电缆是否牢固可靠地插入到主机接口中,然后再检查显卡与主板i/o插槽之间的接触是否良好。如有必要,请将显卡取下,重新安插一次,确保安插到位,接触良好。
二、确认显示器是否损坏
如果显示器和显卡安装牢靠,那么请换一台确认正常的显示器试一试。如果不再黑屏,那么原因是显示器可能损坏了。
三、确认风扇是否有问题
如果显示器未损坏,请进一步检查cpu风扇是否运转。如运转,可用万用表测量电压输出是否正常为±12v、±15v,若不正常可以换一个电源试一试。
四、检测cpu、显卡和内存条
如仍出现黑屏,则可将除cpu、显卡、内存条之外的所有组件取下,然后加电启动电脑。如果内存有故障,应会有报警声。如果不是内存原因,请换一个正常的cpu,开机重新检测。如仍出现黑屏,则只能换一个主板了,问题也应该出现在主板上。

除了硬件方面的原因引起黑屏现象外,也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软”原因可能会引发“黑屏”。
软件篇
一、硬件加速设置过高
硬件加速可以使得要处理大量图形的软件运行得更加流畅,但是如果电脑硬件加速设置得过高,则可能导致“黑屏”现象。为解决“黑屏”故障,请首先尝试降低硬件加速。
1、单击windows“开始”菜单,单击“控制面板”,然后双击“显示”。
2、选择“疑难解答”选项卡,在“硬件加速”下,将滑块从“全”逐渐拖动到接近“无”的位置。
3、单击“确定”按钮。
二、禁用3d加速或升级显卡驱动程序
如果windows已为3d加速进行了配置,但显卡却不支持该功能,那么当运行游戏或多媒体程序时,可能会出现“黑屏”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