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V71用在传送装置上

楼主(2007-08-27):
求助:ATV71用在传送装置上的参数设置应注意哪些参数的设置,比如需要设定寸动运行吗?怎么设啊,虚心求教

网友A:
根据被附值的逻辑输入设置JOG寸动设置,然后设置具体的寸动频率即可
QQ:258023466

网友B:
首先宏选择要对应传送装置,其他根据你外部设定和布置

楼主: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我不知道手动自动切换在哪设,手动是电位器调节,自动是一个称重仪表调节

网友C(2007-10-16):
具体的都需要设置哪些参数,是根据现场工艺要求来的,不是说你想设定什么参数就设定什么参数,具体的情况你可以跟现场的操作工讨论讨论,他们可以给你一个工艺的要求,根据这个要求你可以设定变频器的参数。

网友D(2007-11-27):
加个可编程卡就都解决了

网友E(2008-03-13):
加个可编程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