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CPU 存储器介绍及存储卡使用 (转)

楼主(2007-08-27):
1.用于新型 S7-300 CPU的 MMC卡

MMC 卡是一种 FEPROM 卡,用于新型的 S7-300 CPU,包括紧凑型 CPU和由标准型更新的新型 CPU。新型 CPU均没有内置的装载存储器,必须使用 MMC 卡作为其装载存储器保存用户数据。
CPU掉电时,会自动将工作存储器中的数据拷贝到 MMC中,保存 DB块数据。
MMC 卡需要用户根据程序大小单独订货,选型时建议大于 CPU 工作内存,CPU313,
CPU314,CPU315-2DP,CPU317-2DP  系列CPU的可插拔MMC卡最大支持8 MB  ,其他最高支持4 MB 用于新型 S7-300 CPU的MMC  卡(Micro Memory Card )型号如下:
              64 KB   6ES7 953-8LF11-0AA0
              128 KB  6ES7 953-8LG11-0AA0
              512 KB   6ES7 953-8LJ11-0AA0
              2 MB    6ES7 953-8LL11-0AA0
              4 MB    6ES7 953-8LM11-0AA0
              8 MB    6ES7 953-8LP11-0AA0
 2.MMC卡使用寿命

MMC的使用寿命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
(1).  删除或编程步骤的数量。
使用MMC的CPU有SFC 82,83,84等特性,可以进行数据的读写:   SFC82“CREA_DBL”:在装载内存(Load Memory)中生成数据块    SFC83“READ_DBL”:读装载内存(Load Memory)中的数据块   SFC84“WRIT_DBL”:写数据块(内容)到装载内存(Load Memory)即MMC卡中。
     但是,请注意由于MMC卡重复写入的次数是有限的,所以当调用SFC 84向MMC卡写数
时最好只在相应的时间间隔(例如每小时,每天...)调用。如果MMC卡在保存时发生故障,相
的调用块会发出否定应答,其结果存放在程序的返回值(RET_VAL)中。错误就会记录在CP
的诊断缓冲区中。

(2).  外界影响,例如周围温度。
     当周围温度超过为60℃时,会影响MMC的使用寿命,0-60℃的工作环境下,MMC卡可进行删除/ 写操作100,000次.

(3).  MMC 卡严禁带电插拔。务必在电源关闭的条件下拆卸该卡。带电插拔时会使卡烧坏。

(4).  一些意外情况情况也会损坏 MMC卡
1) 当装载用户程序时突然断电
2) 当执行 “copy  RAM to ROM”时突然断电。
3) 当存储器复位时出现模块存储赋值错误。
4) 错误格式化或格式化不能进行。
5) 当用户用手触摸 MMC卡金属部分时,如果有静电,也可能使卡损坏。
     注意:MMC  卡只能使用西门子的 PG或西门子专有的读卡器(prommer)进行格式化,使用其它第三方的读卡器进行读卡和格式化操作都将破坏此卡。
3.如何将程序写入 MMC
(1). 直接下载:用快捷栏中的下载按键  直接下载。或使用 STEP7 中的“PLC >“Download”
菜单命令下载。

(2). 使用 STEP7中的“PLC >“Download User Program to Memory Card”菜单命令将整个程序下载,注意使用该指令时不能下载单个或部分程序块,只能整体下载,同时会将MMC 卡中原来的内容清除。此方法也同样适用于 FEPROM 卡。
(3). 使用 STEP7中的“PLC >Copy RAM to ROM”   菜单命令,可以把工作存储器的内容拷贝到 MMC 卡中,同时会将 MMC 卡中原来的内容清除。此操作只能是 CPU  在STOP 模式下才能执行。这个指令用于把 CPU 中当前运行值  如 DB 块的运行值拷贝到FEPROM 卡中,这样下次用 MRES 复位时,DB 块的值就会复位为保存过的值。此操作对于FEPROM卡同样有效,
(4). 使用 PG 时可以使用 STEP7 中的“File > S7-Memory Card > Open”  菜单命令打开存储卡,再用“PLC > Save to Memory Card  ”将文件写入 MMC.此方法也同样适用于FEPROM 卡。
( 5). 在程序中通过调用 SFC84“WRIT_DBL”(向装载存储器写数据块),可以将工作存储器中的数据块(内容)写入装载存储器(存储卡)中。

4. 如何删除MMC卡中的程序

  使用 MRES或者“Clear/Reset”不能删除 MMC卡中的数据,只能删除工作存储器中的内
容,并复位所有的 M,T,C 以及 DB 块的实际值。完成复位后会自动将 MMC 卡中的程序拷贝到工作存储器中,如下方法可以删除 MMC 卡中的数据。
(1).  使用 STEP7 中的“View > Online”  菜单命令,在线打开 Blocks,选中要删除的块,用“Delete”键,即可直接删除卡中的程序块。这点类似于 RAM  卡。
(2).  用“PLC >Download User Program to Memory Card”  (如图 8-2)下载一个空的程序。
(3).  使用西门子编程器 PG或西门子专用读卡器来删除或执行格式化。

网友A(2008-10-07):
不错,写得相当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