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会有什么危害?

楼主(2007-08-27):
我们这有一台15KW的马达,由于工艺对转速要求比较高,就采用变频器调速齿轮箱的变比为1:20,现在由于要提高产量,因此把马达的运转频率提高到62HZ还是不能够满足产量的要求,现在厂家的人也没有办法,就把变频器内的最高频率由原来的62HZ改成80HZ,我不知道这样做会给马达带来什么样的危害,这样做,可以吗?n=60f/p*(1-s),

网友A:
换调速齿轮箱的变比

网友B:
如果是变频专用电机,用到100Hz或200Hz可正常运行,只要功率满足需要.

网友C:
如果马达长期在额定频率以上工作会烧坏马达的。建议更换齿轮箱,改变速度比。

楼主:
谢谢各位的支持,我一开始就建议厂家更换变速箱,可是厂家的人不同意,嫌这样做非常的麻烦,还告诉我,他们公司的经验是将变频器的最高运行频率设定在80HZ左右,但是我看了一下马达上的铭牌,并没有标注马达能在这么高的频率下运行,它的额定频率是50HZ啊!可是,从一出厂,厂家就把最高运行频率设定在62HZ上,当时我调试设备的时候也觉得奇怪了,但是厂家的工程师说,没有问题,因为我到现在很少看到交流马达会在超出工频的情况下工作,现在算是开眼界了,呵呵!我们就通过电位器把马达的转速开到最大!一直在62HZ运行,运行近1年的时间了,马达未发现异常!

网友D:
      长期这样运行电机寿命要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E:
同样的疑问

网友F:
    换个变频电机吧.

网友G:
80HZ没试过,75HZ有运行过,没问题。
这个跟电机质量、现场条件以及工作制式有很大的关系,变频器论坛上有类似的帖子,楼主可以到那看看。

网友G: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48015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84352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133269

网友H:
我用过普通电机在100HZ运行的,也没有出过什么问题。

网友I:
我们也是普通电机用的88HZ

网友J:
还是变频电机用的放心些,不然出了问题,都没处喊冤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不吝赐教!

网友K:
换调速齿轮箱的变比.
原因很简单.就象开车一样.光踩油门,不换档.速度是变了.可是对车子好吗.
50HZ以上,是恒功率调速.转速越高,转矩就越小.厂家没有告诉你.
变频电机其实也是三相感应电机,略有不同而已.

网友L:
只是电极输出功率减小,只要能带得动就行,我经常这样用。

网友M:
具体问题应做具体分析,不妨照厂家说的试试看,没有把握的事情人家也不至于胡说吧!

网友N:
运行了这么长时间没有问题 那就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