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的时间设置问题

楼主(2007-08-27):
我想在S7-300中使用时间,我看说明书只能最大定义为2小时46分多,我怎么才能时定义时间大一些呢。可以在24小时内任意设置呢。还有怎么调用系统块。如SFC40等

网友A:
可以用IEC定时器,最大可以定义24天多
调用系统功能块,只接在STL下CALL SFC40,或LAD中按ALT+F9输入要调用的块就可以了,如果当前项目中没有的话,系统会自动复制进来的

网友B:
没有接触过

楼主:
是调用FC40,当输入是可以24小时多,但OUT只是2小时多啊。IN太大的话,没有输出的

网友C:
使用定时器加计数器就可以实现长定时,把这一理论转换为FC来使用不就达到目的了。

网友D:
楼上方法很好,你想多长定时都可以

网友A:
SFB4是延时接通,SFB5延时断开
IEC的定时器在PLCSIM里是没有用的

楼主:
计数器怎么用,想计5次触发一个输出。我试了好就没有试出来

楼主:
L C1
L 100
== I
= Q0.1
用梯形图EQI就不行,为什么。用梯形图的话C1写不上去。

网友E:
正在学习中

不会,学习!

网友:
定时加计数,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