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GATEWAY安装问题

楼主(2007-08-27):
我在Wonderware网站上下载的FSGATEWAY10,在WINNT4.0SP6系统上安装时出错(提示ShregGetPathw无法定位于动态链接库Shlwapi.dll上),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安装的INTUCH7.11版本)

网友A(2009-10-28):
FSGATEway在哪下的?,我安也有问题,找不到一个文件

网友B:
Fsgateway是从intouch8.0以后才支持的,你的版本有些老,建议使用KEPServerEx读取intouch老版本的实时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