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用表怎么测量4--20MA电流

楼主(2007-08-27):
有没有简单的方法用万用表去测量4--20MA电流啊?先谢过各位大虾了.

网友A:
电流档啊 大部分万用表都有,或者串个250欧姆电阻量电压(1~5V)

网友B: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C(2007-11-29):
是这样的

网友D:
把你要测量的电路断开,把万用表打到电流档,串入测量电路就可以了。此方法只是实用用于电源带有负载的情况下,是不允许直接把万用表传入没有带负载的电路中测量电流的。
如果你是测量现场仪表的电流的话,现在大部分仪表有专用端子供进行电流测量的,你可以直接打到电流档进行测量的。对于没有提供专用的电流测量端子的仪表,可断开电路串入万用表测量电流,注意在断开电路的时候会使仪表不能工作或者没有信号送到二次表上去和DCS系统中去,如果是关键部分会引起停机的,所以你要先请求工艺操作人员的同意才可以的。对于现场自己提供电力的仪表,你可以使用电流档1-5V来大概确定4-20MA的电流,当然没有直接测量电流准确。对于需要有二次表提供电源或者DCS系统提供电源的仪表就不能用1-5V来确定4-20MA的电流了。

网友E:
电流档,小心短路

网友F(2007-12-29):
弱智问题,问你师娘就可以了。哈哈!

网友G:
I服了YOU

网友H:
太厉害了,这也要学呀!!

网友I:
怎么这个也不知道啊

网友J:
楼上的几个不厚道 觉得简单你可以不回答嘛 没必要笑话人家

网友K:
用钱行表吗

网友L:
电流串联 电压并联 注意啊!

网友G:
下面引用由13145120在 2008-1-12 10:53:00 发表的内容:
  用钱行表吗
--------------------------------------------------------------------------------------------
钳形表主要是电工专用的,大部分没用测4-20MA电流的功能

网友M(2008-02-01):
在柜子一方直接串联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N:
万用表打到电流档,串入带负载的电路中测量。

不建议先串入250欧电阻再用万用表并联测量,因为250欧标准电阻不好找。除非对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O:
虽然是简单的问题,请各位朋友不要随便笑人家.要不就不要回答人家.

网友P(2008-03-26):
建议看看电工的书籍,或万用表的使用方法.
注意安全,使用不当轻着烧表和设备,重着无法想象.
!!!!!!!!!!!!!!!!!!!!!!!!!!!!!!!!!!!!!!!!!!

网友Q:
一定要注意安全奥

网友R:
打到电流挡表笔串联一下就好了

网友S(2008-07-27):
不解怎么还有这种问题,万用表上不就有ma档吗?

网友T:
有些万用表上没有ma档,而且ma档很容易坏,所以实施的时候,要小心。

网友U(2020-02-18):
引用 网友I:
怎么这个也不知道啊

你懂得多你回答人家提出的问题呀?这是交流学习的平台,掌握程度各有不同。

网友U:
引用 网友F:
弱智问题,问你师娘就可以了。哈哈!

你什么懂吗?你的这句话显示出来的态度,让人感觉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