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的线圈电阻应为多少?

楼主(2007-08-27):
在下手头有个项目,在测试阶段,未上电的情况下用万用表测量德力西接触器线圈,居然不统(电阻值为无穷大)。请问交流接触器的线圈电阻应该为多少?
线圈不通是什么原因? 接触器型号cjx2-25/10,cjx2-09/10
但是型号为cjx2-80/11和cjx2-40/11的接触器的线圈在测量的时候是通的!
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不通就是坏了...知道电压和电流,,电阻不就出来了

网友B:
我知道ABB A30系列是200-400欧

网友C:
买一个新不要多少钱

网友D:
有些接触器的线圈上带有阻容吸收元件的,所以阻值是量不来的,还有同电压线圈的阻值有时不可能一样.

网友E:
电阻是直流的情况下的阻值;我的一个约几百欧姆;
交流又不一样了,线圈的感抗是最主要的

网友F:
像楼主你说的,如果是这个型号的话,不通,则真的坏了!一般在线圈中加阻容吸收元件的都是用在当接触器在释放或者是吸合的时候,在接触器的两端有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浪涌,因此在才会家阻容器的,比如:在补偿功率因数的电容柜内,一般采用的就是线圈带阻容器的!你再好好的看看!如果条件允许,220V的可以拿去试试啊!

网友G:
防止涌浪电压的阻容吸收电路,和接触器线圈是并联的吧?不会影响到线圈显示开路吧?

网友H:
在换一个好的试试,应该是接触器坏了

网友I:
不通就是坏了... 买一个新不要多少钱ba

网友J:
to:河北赵
我量过就CJ-20  600A的当时怎么量都是不通,后来我直接接380V的电源可以吸合
to:楼主
你要是在处理故障也是可以接电源试下的不用这个也发来问下吧

网友G:
 tuhan您好:
    您说的CJ-20  600A,能介绍他的电路结构么?有图更好,请教学习。

网友K:
tuhan您好:
我量过就CJ-20  600A的当时怎么量都是不通,后来我直接接380V的电源可以吸合
------------------------
 我认为不是你的万用表有问题,就是你量的时候接触不好,不可能不通!

网友L:
现在某些接触器线圈采用直流运行来节能

打开接触器如果发现有其他元件,则可能是这种

网友G:
采用直流运行,应该是加上半波或全波整流吧?万用表测阻值,正反测两次,总有一次是通的。

网友M:
我量过好象是几十欧吧!

网友N:
有些接触器的线圈上带有阻容吸收元件的,所以阻值是量不来的,还有同电压线圈的阻值有时不可能一样.

对是这样的,
我前久就有一次了,
线圈里有个电容还有几个二极管,

网友O:
一个线圈电阻是零点零几欧姆

网友P:
0.4殴

网友Q(2009-05-29):
我厂一普通抓斗行车,有一总电源交流接触器.是自锁电路.每次按启动按钮能自锁.按停按纽能停.在按启动按纽不吸合.,断一下电在按启动又能吸合.望高人讲解一下.到低是什么问题引起交流接触器每次只能吸合一次.下次吸合必须断一下电.     线路就是一普通自锁电路.控置回路是好的

网友R:
电压不同,型号不同,当然电阻也不同

不通就是坏的

网友S:
我遇到过20楼所说的情况,是线圈有问题,换一个交流接触器就好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F:
像楼主你说的,如果是这个型号的话,不通,则真的坏了!一般在线圈中加阻容吸收元件的都是用在当接触器在释放或者是吸合的时候,在接触器的两端有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浪涌,因此在才会家阻容器的,比如:在补偿功率因数的电容柜内,一般采用的就是线圈带阻容器的!你再好好的看看!如果条件允许,220V的可以拿去试试啊!

网友U:
17楼的和19楼的真的测量过呀?可是我记得测量的大约是110欧姆,你那个差的也太多了吧?

网友V(2010-06-24):
应该是300欧姆左右吧

网友W:
220V/380V交流接触器,线圈的阻值与电流有关,接触器的动作值要大于额定的75%。很多接触器带电子模块(保护/抗干扰),阻值量不出来,一般几十欧---几百欧。

网友X:
他可能是一个位大学生,专搞理论的,实践可能差得点,

我遇到过一个,程序他都会写,可是就一个继电器都难到了他,

网友Y:
会说不练假把式;会练不说傻把式;会说会练真把式。

网友Z(2018-08-07):
我也看一哈,谢谢楼主的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