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式变压器的最高温度

楼主(2007-08-27):
请问干式变压器的运行最高温度是多少??

网友A:
我见过的有70多度

网友B:
以前我厂2000KVA的
85度保护.

网友C:
我厂变压器温控器设置是:

90度开风机,70度停风机。   110度报警

不过现在夏天的最高温度都过去了,埋在变压器里的电阻测温显示最高才六十七八度。风机还没转过呢,1600kva的变压器

网友D:
85左右度

网友E:
一般在七 八十度,也有超过100度的时候.要注意环境温度.

网友F(2007-11-22):
看铭牌了
一般的变压器都是温升在110度的

网友G:
看铭牌了
好象每个厂的不一样

网友H(2008-07-20):
这要看生产厂家的产品质量了,我们用的是上海富士变压器厂的,从1000KVA到3000KVA都有,厂家提供最高能够耐温150度(150度跳闸)

网友I(2009-05-06):
我工作的厂,新上了1250的,实行温度(没有带负荷),40度左右正常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工作的厂,新上了1250的,实行温度(没有带负荷),40度左右正常吗?

十分正常.干式变有多种型号,运行最高温度取决于其的绝缘等级.

网友K:
看绝缘等级!一般10KV的变压器绝缘等级是F级,F级绝缘的允许最高温度是155℃,铭牌上有。干式变的绝缘耐热等级好像更高点,印象是H级的。

网友L(2009-06-06):
看负荷情况了,一般要求温度超过120度就要查找原因了.

网友K:
楼上说的对,我们这里有一台,刚投运时候一度温度达到130多度,当时天气比较热,绝缘H级的就没有太在意,后来天冷了 温度仍然不会降,经查发现安装公司在接线的时候冷却风扇都是反转,倒过之后温度就降了,最高60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