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式变压器的温度

楼主(2007-08-27):
请问干式变压器的运行最高温度是多少??

网友A(2008-04-06):
老兄,你的干式变压器绝缘等级是多少啊,是风冷吗?

网友B:
(1) 变压器的使用环境温度应在室温-40℃—40℃之间,变压器本身带有自冷风扇.

(2) 变压器的绝缘等级为F级绝缘,最高使用温度可到180℃,但变压器的线圈温度长期使用应该保持在80℃以下为最佳使用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