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S系统时刻值

楼主(2007-08-27):
做量累计时想调用系统时刻值(如:年,月,日,时,分,秒)不知道怎么调用,请高人指点!

楼主:
获取系统时刻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有现成的功能块啊  RTC~~~仔细阅读一下说明,可以取任何时间自动清零

楼主:
MACSV,哪个库中

网友A:
你管他那个库?添加块,块的名字是 RTC即可!

standard库 ,timer里面

楼主:
RTC调用的是整体时间如2008-9-12-13.20.20
我只想用 ‘日 ’变量,怎么调用?如 12

网友B:
在下层做一个RTC块,来获取当前时间。用HSTIMERJUDGE来定义办断,来触发事件。

网友C(2007-10-30):
下层程序:
RTC_1();
RTCM:=DWORD_TO_DT(RTC_1.SS);
再用时间判定定义需要触发的年月日。

网友D(2008-09-18):
我把时间16:00包括内,它怎么不触发,如15:50 -----23:59:59。

网友E:
在和利时网上下载HollySys PowerPro 软件 找Hollysys_PLC_HDRTC库文件添加到MACSV里.

 添加功能块Get_HD_RTC,可能获得nYear:INT; nMonth:BYTE;nDate:BYTE;nHour:BYTE;nMinute:BYTE;nSecond:BYTE;DAY:B得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