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4位的位图怎么倒不进来?

楼主(2007-08-27):
想自己做个位图库,可是几幅图片都倒不进去,都是24位的位图格式,哪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24位位图格式不能导入,可以通过绘图将图片另存为256色的位图,就可以添加进去了。

山豆根 批;可

网友:
应该是用256色的吧!!

网友B:
格式转换一下

网友C:
将图片转化成256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