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求助:远程控制

楼主(2007-08-27):
想对车间设备的用电状况进行监测,大概有十几个监测点,需要看到这些点的电压,电流,功率因数,最好能显示其波形,不需要很强大的功能,该用什么样的设备?
请问这类问题是在这个板块发吗?

网友A:
可以用带通讯口的数显智能电表..再加一个平板电脑做远端显示屏来实现....

楼主:
谢谢上面的回答,
我想知道我这十几个点可以用一台仪器设备来实现其功能吗?有距离的要求吗?
现在市面上有成品卖吗?

网友B:
发邮件给你

网友C:
应该没有现成的产品卖,如果要定制的话,可以和我联系.
我在深圳.
我的手机13430526512

网友D(2019-05-28):
要监控的数据加装传感器,上采集卡,用labview监控画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