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求助:丝杆带6吨的负载上下运动

楼主(2007-08-27):
丝杆带6吨的负载上下运动,最高速度在15M/每分,各位大虾帮忙算算需要多大转矩的伺服电机(最好是伺服配行星减速机),指点小弟一个最佳方案或公式.

网友A:
6吨的负载为何不采取液压缸?
参考: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02215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88008

网友B:
丝杠导程多少

楼主:
我也想知道,怎样选电机、减速机、丝杠才是最佳方案或公式.

网友C:
加配重!13564096532 有问题找我

网友D(2007-09-26):
6吨!!上下动!!250mm/s!!用丝杆传动!!————想别的办法吧!
楼上肯定是卖钢材的……

网友E:
丝杠配减速机是可以解决的!但很不经济,要用几只,共同办,中间的同步性比较难解决!
我前些日子做过上下拖动,12吨左右的一个活.但他的速度很慢.300mm/min.丝杠还是100的。你这么速度,相当难整。
并且用丝杠还有一个自锁保护问题不好解决。
如空间及安装允许,最好还是用液压方案吧!

网友F:
看来要求控制精度.什么规格的丝杠?电机功率一定,但转矩等不定

网友G:
如果采用丝杠,必须采用行星滚柱丝杠.负载比滚珠丝杠大,噪音低,体积小.

网友H:
太大了吧
是有坠陀的吧?

网友I:
同意采用液压的方式

网友J:
如果定位精度要求不高不妨用钢丝绳。那个数字液压好象是故意不让人用似的,企业定位有点问题

网友K:
用电机加减速器完全可以实现阿。我们以前就做过类似的,当时是给西飞做的专用机床,垂直负载4吨多,不过最高速度只有4m/min。象你这种速度比较高的,电机和减速器还要选的更大一些就可以了。伺服的功率大概在20KW左右就应该可以了。有兴趣的话给我发邮件jefferyang@sina.com

网友L:
我也建议用液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