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315能否与同型号的CPU315在DP上实现主从站数据同步

楼主(2007-08-27):
我想用CPU315-2DP主机与同型号的CPU315-2DP主机实现DP主从站数据交换,可以吗?编写完SFC14和SFC15程序后,从站CPU还是SF灯报警,没用,请指教?

楼主:
请问如何进行通讯设置,或者什么注意事项之类的,要不要程序支持?

网友A:
说的有点笼统,你的硬件组态里是否将主从站设置好,还有那个数据交换地址设置,可以找个实例看看的.

网友B:
是的,设置好主从,使用固定的数据交换就可以,不需要通讯程序

网友C:
SFC14和SFC15功能块只用来读写远程模块或变频器等,CPU与CPU间无须用SFC14和SFC15来读写。

不会,学习!

网友:
当然可以,只要设置好各个PLC为相应的主站从站即可,详细设置西门子网站上有配置手册

网友D:
这个可以实现的

网友E:
同意千山独步的观点!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连上,能正常通讯
原因是由于主站和从站中要有OB82与OB122组织块,以防CPU错误时进入STOP和SF模式,不需要SFC14和SFC15,只有从站之间数据交换时才用这两个读写模块进行从站之间的数据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