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切换欢迎画面怎么做?

楼主(2007-08-27):
在学习触摸屏,请问怎么实现欢迎画面的自动切换啊?请赐教!谢了!

网友A:
利用PLC控制里的切换基本窗口来作,可以用几个多状态设定元件实现,也可以用宏指令实现。

网友B(2007-11-03):
斑竹可以介绍一下用宏指令这样来做吗??或者是使用方法。

网友A:
例如:当符合某个条件时(例如M0=1时),画面自动切换到某一窗口,以20号窗口为例。首先,在PLC控制里,设好切换基本窗口,地址D100,宏指令所要实现的就是当条件发生时,判断并给D100赋值20。

   Macro_Command main()
int i
int j=20
GetData(i ,M_Binplc ,0,1)
If i==1 Then
SetData(j ,D_Binplc ,100,1)
End If

End Macro_Command

网友C:
请问用多状态设定元件如何实现,能否说的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D(2007-12-07):
你加我QQ470331240,我为你解答吧

网友E(2008-04-16):
我也想知道怎么实现欢迎画面的自动切换,

网友F:
希望楼主把解决方法发贴!!!!

网友G:
对:wenrong关于斑竹可以介绍一下用宏指令这样来做吗??或者是使用方法。内容的回:请问复欢迎画面怎么做吗???

网友G:
对:wenrong关于斑竹可以介绍一下用宏指令这样来做吗??或者是使用方法。内容的回:请问欢迎画面怎么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