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载流量和截面积计算公式

楼主(2007-08-27):
电力电缆的载流量和截面积有公式计算的朋友提供以下,谢谢啦

网友A(2007-10-27):
自助资料库里有电缆选型专家软件,很不错的,下载去吧

网友B:
用电缆的发热条件和允许电压损失计算完全可以搞定

网友C:
电缆选型专家软件

网友D:
去图书馆.一小时搞定

网友A:
    电缆选型专家软件 自助资料库里有

网友E:
自助资料库里有电缆选型专家软件,很不错的,下载去吧
在那里?

网友F:
好人做到底吧,想到自助资料库里寻找电缆选型专家软件,简直如同大海捞针!!!

网友G:
在自助资料库  搜索 输入 电缆选型

网友H:
这个要看你电机的功率数,给你个简单的心算口诀:
    口诀1:按功率计算工作电流:电力加倍,电热加半(如5.5KW电动机的额定工作电流按“电力加倍”算得为11A)
    口诀2:按导线 截面算额定载流量:
   各种导线的安全载流量通常可以从手册中查找,但利用口诀再配合一些简单的心算便可直接得出。口诀如下:10下五,100上二;25、35四、三界;70、95两倍半;穿管、温度八、九折;裸线加一半;铜线升级算。

网友I(2008-11-12):
低压电缆的选型中应当考虑哪些因素?

还有15楼的朋友,那个口诀什么意思?我现在要考虑环境温度,电缆长度,敷设方式等因素来选择合适的电缆,请问有没有计算公式?软件除外,我现在需要一个计算公式。谢谢!

网友J:
就几个型号,你花点时间记住不就得了!

网友K:
我没公式,但有一个表格,供你参考。

网友L(2009-04-01):
好资料谢谢了楼主我太需要了

网友M:
各位朋友:哪位知道电缆面积与对应的功率的关系?例如185mm2的电缆能满足多大的负荷?谢谢。

网友N(2010-06-06):
这要看电缆的敷设方式和环境温度.185铜芯电缆一般按2A计算,可以满足185KW负载  .

网友O(2010-08-24):
引用 网友K:
我没公式,但有一个表格,供你参考。

网友P:
引用 网友A:
关于自助资料库里有电缆选型专家软件,很不错的,下载去吧

到底在哪个部分啊,找不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