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用数字万用表多,还是指针多调查

楼主(2007-08-27):
(无正文)

网友A:
数字表反应慢,不好用,干电工我认为还是指针表好点

网友B:
看你个人喜好,你的地盘你做主
数字表的话,要买稍微好一点的,差了的不行,甚至可能还会误导你

网友C:
喜欢用机械式的,好用

网友D:
    虽然两种都有,但数字式的很少用,挺别扭的!

网友E:
我是用的数字式的,指针的怕摔!

网友F:
看你干吗?数字式的清准确度高,垃圾的不算.指针的笨重怕摔,但有时必需用.

网友G:
各有优点,看你是测什么了,

网友H:
数字.指针的都用,测0-10V的模拟量时用数字的,检查变频器时用指针的.

网友I:
两种都用.

网友J:
两种都用,各有所长!指针的直观,反应快,作定性时好用!
数字的需要模-数,数-模转换,反应稍慢,精度高!定量好用。
比如:压力变送器信号测量和互感器极性判断,分别用两种表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K:
     你要想把工作做好.就要有好的工具.

网友L:
我习惯用数字的

网友M:
我喜欢指针的,直观方便.数字不稳定,容易坏,前天我用数字测380电压结果只有21,差一点出事.

网友N:
我刚一接触的是数字表,使惯了,感觉还可以,特别是电子维修,乍一使指针表还不适应,但在干扰较大的自控场合还必须使指针表。

网友O:
数字表我以为要用好的比如"胜利"牌的有条件的话用美国"福陆克"它们功能较多,反应快,精度准.市面上所售的杂牌表一般情况能用,关键时刻就不行了.指针表即模拟表在检查电子电路时所测量的数值较数字表准确.以上所言为本人工作体会,不知大家是否认同.我使用万用表根据具体情况选用

网友P:
数字的,挺好用的。

网友Q:
电工小罗: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8-30 11:50:00
    我是用的数字式的,指针的怕摔!

同感,一个人作业,机械表怕摔,也怕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