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什么叫继电器?有什么功能?

楼主(2007-08-27):
一、继电器结构原理
继电器是一种电子控制器件,通常应用于自动控制电路中,它实际上是用较小的电流去控制较大电流的一种“自动开关”.故在电路中起着自动调节、安全保护、转换电路等作用.继电器的种类较多,如电磁式继电器、舌簧式继电器、启动继电器、限时继电器、直流继电器、交流继电器等.但应用于电子电路的,用得最广泛的就了. 通常,电磁式继电器一般由铁芯、线圈、衔铁、触点簧片等组成的.只要在线圈两端加上一定的电压,线圈中就会流过一定的电流,从而产生电磁效应,衔铁就会在电磁力吸引的作用下克服返回弹簧的拉力吸向铁芯,从而带动衔铁的动触点与静触点(常开触点)吸合.当线圈断电后,电磁的吸力也随之消失,衔铁就会在弹簧的反作用力返回原来的位置,使动触点与原来的静触点(常闭触点)吸合.这样吸合、释放,从而达到了在电路中的导通、切断的目的.对于继电器的“常开、常闭”触点,可以这样来区分:继电器线圈未通电时处于断开状态的静触点,称为“常开触点“点”. 其实,电磁式继电器又可分为直流与交流两种.区分如下:凡是交流电磁继电器,其铁芯上都嵌有一个铜制的短路环.而直流继电器是没有的.
二、继电器技术参数
1、额定工作电压
是指继电器正常工作时线圈所需要的电压.根据继电器的型号不同,可以是交流电压,也可以是直流电压.
2、直流电阻
是指继电器中线圈的直流电阻,可以通过万能表测量.
3、吸合电流
是指继电器能够产生吸合动作的最小电流.在正常使用时,给定的电流必须略大于吸合电流,这样继电器才能稳定地工作.而对于线圈所加的工作电压,一般不要超过额定工作电压的1.5倍,否则会产生较大的电流而把线圈烧毁.
4、释放电流
是指继电器产生释放动作的最大电流.当继电器吸合状态的电流减小到一定程度时,继电器就会恢复到未通电的释放状态.这时的电流远远小于吸合电流.
5、触点切换电压和电流
是指继电器允许加载的电压和电流.它决定了继电器能控制电压和电流的大小,使用时不能超过此值,否则很容易损坏继电器的触点.
三、继电器测试
1、测触点电阻
用万能表的电阻档,测量常闭触点与动点电阻,其阻值应为0;而常开触点与动点的阻值就为无穷大.由此可以区别出那个是常闭触点,那个是常开触点.
2、测线圈电阻
可用万能表R×10Ω档测量继电器线圈的阻值,从而判断该线圈是否存在着开路现象.
3、测量吸合电压和吸合电流
找来可调稳压电源和电流表,给继电器输入一组电压,且在供电回路中串入电流表进行监测.慢慢调高电源电压,听到继电器吸合声时,记下该吸合电压和吸合电流.为求准确,可以试多几次而求平均值.
4、测量释放电压和释放电流
也是像上述那样连接测试,当继电器发生吸合后,再逐渐降低供电电压,当听到继电器再次发生释放声音时,记下此时的电压和电流,亦可尝试多几次而取得平均的释放电压和释放电流.一般情况下,继电器的释放电压约在吸合电压的10~50%,如果释放电压太小(小于1/10的吸合电压),则不能正常使用了,这样会对电路的稳定性造成威胁,工作不可靠.

楼主:
以上是最常用的电磁继电器,当然继电器种类繁多,功能与结构也不同,如时间继电器,速度继电器,差压继电器......希望各位朋友补充原理结构与用途.

网友A:
不熟,学习中.毕工讲一下欠压继电器的工作状态好吗?

楼主:
按感受元件所反应的物理量不同,继电器可分为电量的和非电量的两种。属于非电量的有瓦斯继电器、速度继电器、温度继电器等。反应电量的可分为:
①按动作原理分有:电磁型、感应型、整流型、晶体管型。
②按反应电量的性质分有:电流继电器、电压继电器。
③按作用可分为:中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信号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