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接触器?

楼主(2007-08-27):
接触器是一种自动化的控制电器。接触器主要用于频繁接通或分断交、直流电路,具有控制容量大,可远距离操作,配合继电器可以实现定时操作,联锁控制,各种定量控制和失压及欠压保护,广泛应用于自动控制电路,其主要控制对象是电动机,也可用于控制其它电力负载,如电热器、照明、电焊机、电容器组等。

接触器按被控电流的种类可分为交流接触器和直流接触器.交流接触器又可分为电磁式和真空式两种。

楼主:
接触器与电磁式继电器在结构上有相同之处,区别是额定电流大小.

网友A:
啊,你老兄都讲完了,还问偶们!!!!!!!!!!!!!

网友B:
下面引用由毕庆民在 2007-8-27 20:27:00 发表的内容:
  接触器与电磁式继电器在结构上有相同之处,区别是额定电流大小.
--------------------------------------------------------------------------------------------
应该不仅仅是额定电流的区别吧??触头的材料,线圈的结构,灭弧室等等.

楼主:
 交流接触器的主要构件是电磁铁,利用电磁铁的线圈在通电时吸引衔铁(动铁芯)及
在断电时松开衔铁的作用,接通或断开一对或几对主触头和一对或几对辅助触头,从而
接通或断开主电路和接通或断开辅助电路的电气设备。通常加到电磁铁线圈上的电压必
须达到其额定电压的85%以上,衔铁才能动作,所以,当电源电压过低或停电时,衔铁都
会松开而起到失压保护作用。但在电压*(过低)不稳定的场所,不要用旋扭等不自动复位的来元件直接控制线圈,因电压低于最低吸合电压时交流接触器线圈很容易被烧毁

网友C:
毕工讲讲真空式交流接触器,我还没接触过

楼主:
按照灭弧方式分为空气式和真空式
分断能力强,体积小,寿命长,可操作频率高...

网友D(2008-10-10):
FS/E 防晃电接触器 www.mybchina.cn 孙先生 QQ329410197

网友E:
学习了!!毕老师的知识渊博深远!小而见大!值得敬佩!

网友F:
其实对于自动化应用来说,无所谓的,能按照参数选择用就好了。

网友G:
真空接触器体积挺大的,相同容量比的话,体积会大些.

网友H:
毕老师的知识渊博深远

网友I:
偶是新手,学习了???????

网友J:
??????????? 适合新手学习。

网友K(2008-11-18):
活学活用为上,多用也就懂了,呵呵

网友L:
了解了,不过进来有个接触器吸合后有振动的噪音,是不是线圈不好的缘故啊?

网友M:
接触器吸合后有振动的噪音,有可能是铁心表面不干净,吸合不好

网友N:
qq 群25941264  工控交流

网友O:
回20楼,21回答的很正确。还有种可能就是短路环断裂

网友P:
引用 网友A:
啊,你老兄都讲完了,还问偶们!!!!!!!!!!!!!

呵呵……………………………………

网友Q:
实验证实,当电压下降到额定电压的85%以下仍然可以正常吸合,我们曾经实验施奈德的接触器在额定电压的50%仍然可以正常吸合。

课本的知识有些跟不上社会的发展了!书上曾讲接触器在额定电压的85%--105%可以正常工作,实践证实并非如此呀!!!呵呵。。。

网友R:
温故而知新

网友S:
我有一个问题,什么叫问题呢?

网友J:
我曾经不注意把线圈380v的接触器用在220v回路中,正常吸合,好久都没发现。

网友L:
谢谢楼上的,我到时候看看把,看是不是衔铁表面有污物,谢了!

网友T:
学习了,希望毕老师再有这样的贴子多发点。

网友U: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毕老师的知识渊博深远!小而见大!值得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