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空气开关,断路器等分断类产品的用途与作用?

楼主(2007-08-27):
望各位朋友发表个人理解.

网友A:
开关,泛称.一般用于检修,有个明显的断开点,无灭弧元件,可分断小电流.
空气开关,以空气为灭弧介质,可分断范围内的负载电流.短路电流及要求的故障.
断路器,泛称.有高低压之分,灭弧介质不同,其余与空气开关相同.

网友B:
我认为空气开关是断路器中的一种.
学名断路器,因为介质的不同,分为空气断路器(俗称空气开关或空开),真空断路器,和高压气体断路器(比如六氟化硫断路器).

网友A:
偶认为开关的范围要广于断路器,各位以为如何?

楼主:
开关是两种完全相反的状态.

网友C:
下面引用由胳在 2007-8-27 21:44:00 发表的内容:
  开关,泛称.一般用于检修,有个明显的断开点,无灭弧元件,可分断小电流.
空气开关,以空气为灭弧介质,可分断…
--------------------------------------------------------------------------------------------断路器

楼主:
开关,离散,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