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iewMT506L-人机能和三菱FX1NMT连吗

楼主(2007-08-27):
 我有一个eview MT506L-人机能和三菱FX1N连接吗????我试了好多次了啊,也不行,只是我没有说明书,请各位高手指点啊,能否给我一些指点和发一份说明书到我的邮箱啊,我的邮是:luojie1984713@163.com,谢了!!!

网友A:
应该可以连的,我发份给你看看

网友A:
发不了,不好意思,你自己在网上下吧,好多的.最主要是在PLC上有设置,手册上有.

网友B:
很简单
连线 通讯参数都对了?
有问题可以联系
QQ 365871920

网友C(2011-04-22):
各位大侠,小弟是菜鸟,请教一个问题,我有一个MT5060的屏现与三菱FX1N40MT连接,要控制伺服电机走不同长度,长度设置可以在触摸屏上更改,有没有例子程序发给我看看,谢谢,EMAIL eng_huatai@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