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的自责

楼主(2007-08-27):
八月十八号早上,我刚上班,听夜班的电工跟我说,厂里研磨车间的总配电箱烧了.我心里忽地一紧,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到现场一看,整个配电箱面目全非,电表已尸骨全无,几个空开只剩下几个铜片片.总进线电缆大约5米外皮烧光.真是惨不忍睹.幸运的是车间基本上是铁外皮结构.没有造成更大的火灾.如果车间里有易燃物的话,我真不敢想象结局是个什么样的状况.
从现场看,事故的引发应该是电表开始烧起的,由于值班电工不知道电源的空开在那儿.足足延误了25分钟才把空开断掉,而事故现场进线早已烧断.总配电箱是我安装的,接线栓是拧紧的.不足的是电表是直接式的,而总流又比较大,有近85A.当时不应该安装成直接式的,应是互感器间接式的电表就好了,我的感觉应是电流太大,而电表接线栓又设计的不科学.引起电表接线栓先发热.而后逐渐扩大事故.各位同仁都应从我的事故中吸取教训.切记.

网友A:
怎么没有保护?出现这么大的短路电流应该有跳闸!

网友B:
应该注意了啊!!

网友C:
电表进线也要装有保护开关

网友D:
你应该跳楼,没保护吗?

网友E:
哈哈,不会跳.好笑

楼主:
电表进线的开关在配电房,是400A的空开.短路电流能不能使空开跳不得而知,可能短路时也在烧电缆.

网友F:
你啊,违章

网友G:
以后就记得大电流的地方要用配互感器的表了.

网友H:
会不会是漫漫 发热//这引起 后来 的严重所伤

网友H:
我们这里的空开/16安的那种小的/一排一排的/半 年后中间的两个老是跳砸/估计的发热 引起//拆下后看/果然 这样//后来换 了两空开就好拉群6046537
有机会 多多交流

网友I:
我看你们厂的配电系统有问题吧?从400A的开关出来就进电表吗?而且电表还是直接式的.应该在电表进线侧装空开啊.

网友D:
你的分路没有开关吗?不跳闸你就跳楼去吧。

网友J:
是有点奇怪这个现场。

网友K:
表前没装空开吗?那是你的错.

网友L:
以后要注意,其实那电表厂家也要有一点责任,

网友M:
你犯严重的错误!怎么不用互感器呢!

网友N:
你的工作态度和做电工的安全素质需要再成熟点,你既然说你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这就证明你知道有安全隐患的地方;你还没有去改造更正,还有你说的电表的质量的问题,那是没有根据的,每相电流在120A以上的才需要安装CT表,另外缺少电流,和短路保护

楼主:
TO:YTG.
什么地方规定120A以上的才需要安装CT表,那100/5的CT表又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楼主:
120A的电流应该配多大的电线,我想最少应是50平方的铜线吧.怎么粗的线直接进电表你以为很好做.而且电表进线仅靠两个螺丝顶紧的,而是是拧紧的.

网友O:
是啊!越是不好做的地方越要注意安全。

网友P:
注意安全

网友Q:
    许多情况下,由于种种原因,并不是一个小电工就说了算的,试问大家:有几家企业,特别是私企的供配电设备是完全符合国家标准的?有几位在实际工作中是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来做的?
  当然了,虽然如此,作为我们自己还是努力按规定来做,只是难免会遇到许多的无奈的哦.......

网友N:
TO :项羽
你说的50平方的线安全载流量是187A,25平方的线安全载流量是120A,你用25平方的线就可以了,还有你得注意你的那个电柜的总电流,每相电流在120A以上才必须安装CT表是上海市嘉定电力局高压电工资料里面规定的.你说的100/5的是用于用电量少的动力处,为了配合相关的仪表而使用的;而目的不是用于保护,你需要买点资料.

网友N:
另外你可能忽略了零线的大小,如果是,那很容易引起火灾

网友R:
T0:项羽
  我觉得你是一个很真实的人;至少你会很真诚的去认识自己;试问若大的一 个电气行业的群体,有几个说自己没有出过事故,又有几人敢勇于承认是自己的过失而造成严重的后果;如今的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指责他人的不是,越来越少的人去真诚的认识自己了!!!

网友S:
教训啊!  安全问题应该放在第一位!  有问题得在第一时间改正.兄弟以后要注意 .

楼主:
TO:YTG
请问240平方的铝芯电缆的安全载流应是多少。忘了告诉你,我的电缆是穿塑料管的。

网友T:
大电流的地方就要注意它这个短路问题!!

网友U:
大电流的地方怎么不用互感器呢!

网友V:
 赞同:“F—D系统:”的说法。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是电工说了算的。

网友W:
f-d说的好这个现象私企普遍存在

网友X:
 既然事故已经发生了,就不要再自责了,好好的吸取经验教训吧!

网友N:
TO;
项羽;
240平方的如果是明缚的话安全电流是440A,是穿塑料管的如果是四线制的.电流就是220A

网友N:
TO;
项羽;  看得出你是敬业的;可以发邮件给我聊;我的地址;abcytg@126.com

楼主:
TO;YTG
我不知道你的数据出自什么资料,我的经验是240平方的铝芯电缆如果穿塑料管的话可以负载320A的电流.这是一根塑料管穿一根电缆的情况下.因为我厂有很多电缆是240平方的.另动力电缆一般都是四线制的.

网友Y:
学习了.可以做了总结了.

网友Z:
后果严重,切记安全操作,容不得半点马虎

网友AA:
你的运行工哪儿去了

网友N:
TO;
项羽;
我的资料是出自上海市嘉定电力局高压电工的培训资料里面.当然;很多的现场布线是要看是什么功率,什么动力.如果你有过这样的经验就什么都明白了;用手能感觉到导线里面的电流在嘶嘶的运动,[手是接触导线的绝缘层]

网友AB:
增加保护功能。

网友AC:
做为电工一行,除安装完了,运行时也要经常检查才不会容易导致隐患.特别是生产高峰期要特别留心.

网友AD:
上一级是400A 的空开,那么在配电箱的进线就应该加装一个100A-150A的空开。

网友AE(2007-11-22):
国家对电线接线颜色有规定的要求吗?

网友AF:
现在的空开国产的质料太差,没有一点保护作用

网友AG:
是啊!电表进线应装开关的

网友AH:
值班的平时干哈了??????我这里值班的也这样对线路一点都不熟悉。晕

网友AI:
经验出自教训

网友AJ:
小心后果

网友AK:
做电工的天天跟电老虎打交道,安全第一呀

网友AL:
有一些事情不是我们这些小电工能支配的,我前几天给一个小工厂接线,电业局告诉我直接接到电表里,50的线,我问他们为什么不接互感器,他们说不用你管坏了我们换新的.

网友AM:
第一,这么大的电流不能直接表桩,
第二,箱的上侧开关选型过大,
第三,保护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