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空开

楼主(2007-08-27):
本公司一个Icu为160的abb空开,负载电流100安,使用两年,无大故障,操作不频繁,但发热严重,导致隔三岔五的跳闸,请各位给予分析判断,谢谢.

网友A:
过载,测一下电流

网友B:
过载,或接触不良.

网友C:
我们已发生过同样的事,隔三岔五的空开脱扣。

楼主:
负载电流没超过100安,过载可以排除.

网友D:
于导线接触是否松动

网友E:
发热严重一样可以导致开关跳闸!

网友F(2009-09-10):
我想知道ABB空开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