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电梯超重后PLC程序应采取哪些控制?

楼主(2007-08-27):
我是新手,对电梯的原理懂得不多,在编写PLC程序时,如果超重,程序应如何控制(应控制哪些设备)?另外还想请教上平层、下平层传感器是否只负责楼层计数用,它与上下强迫减速传感器谁先动作?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我的理解:
1、如果超重,停止电梯运行,并发出报警
2、上平层、下平层传感器负责选中此楼层时,停止电梯运行
3、接到在此楼层停止指令后,强迫减速传感器先动作,碰到上平层、下平层传感器后停止电梯运行

楼主:
多谢老工控,电梯在进入门区碰到门区传感器后才停止运行的吗?好象不是碰到上下平层传感器后停止运行的?

网友B(2019-05-26):
谢谢很想学习下西门子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