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ogix5000里如何将从处理器上载的程序中的开关量标签清零?

楼主(2007-08-27):
从处理器中上载的程序由于许多设备在运行状态,很多开关量标签处于1状态,有没有什么办法把它们全部置0?

楼主:
是不是没有好方法?知道的朋友回复一下。

楼主:
看来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one way, stop all the instrument when PLC is power on then upload from controller, if you have some of digital input status is "on",the reason is you saved program online.

 you can download the program when all the instruments are stop then save the program

楼主:
谢谢glassingman的回复,也许只能如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