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点计算

楼主(2007-08-27):
PLC300系列有没有可以用温度和湿度计算露点的程序块!

网友A:
这是算法问题.

网友B:
您指的是S7系列?没有该程序块的,但是用户可以编写自己的功能块来解决。

网友C(2009-05-28):
密析尔露点仪专业压缩空气露点检测仪-用于露点测量的露点测试仪
英国密析尔Michell阻抗露点测量仪器包括多种在线式露点仪和便携式露点仪,及天然气氢气露点分析仪和精密露点仪,该阻抗露点仪原理采用陶瓷湿敏元件,抗腐蚀耐用,其露点仪价格经济,露点仪报价公道。南京远寰公司代理密析尔EA2-TXYH露点仪器是空压机后处理干燥设备露点测量测试仪器首选产品。干燥机器、吸干机、冷干机、吸附式干燥机器、冷冻式干燥机器露点测量检测首选,电力SF6微水露点测量,除湿机智能露点仪测量检测。
露点仪工作原理
密析尔Easidew传感器的露点工作原理非常简单,是基于水分的导电性。多孔的吸湿层如同“三明治”一样被夹在陶瓷基底上的两个导电层之间。吸收水分子后,吸湿活性层的导电特性就会发生变化。该露点传感器的表面导电层允许水分子自由通过进入吸湿活性层。吸湿活性层很薄,仅1微米厚(一微米=百万分之一米),而顶部的导电层厚度比1微米还要薄,这样,当周围环境的湿度发生变化的时候,传感器对湿度变化会做出极其快速的反应。
抗腐蚀性
经过时间和实践应用的考验,密析尔Easidew陶瓷湿度露点变送器无论对纯净气体还是有腐蚀气体场所均能正常工作。探头可承受绝大多数种类的强酸介质-比如100%的硫化氢在这样的情况下,密析尔用户说,其他传感器是无法幸存的。
耐压,抗压力冲击
Easidew露点变送器不但能够承受高压,还能安全而又灵活的工作在快速变化的压力中。某些低质量劣等结构的露点变送器会由于工业过程突然增压或减压而损坏。而密析尔陶瓷湿度变送器结构设计充分考虑了这些应用场合的要求,能工作在30Mpa(300bar)上限而无任何影响。
13个点的完整校验,可溯源至国家计量标准
所有密析尔陶瓷湿度传感器的校验覆盖了从-100°C+20°C露点的全测量范围,使用最先进的电脑控制的、带质量流量监控器的湿度发生器,对每个传感器分别进行校验,露点校验的间距为每10°C校验一次,校验数据记录在单片处理存储器内,因而保证了传感器的最佳校验精度,方便了再校准得执行,使用户能根据自己的质量保证标准保养密析尔的传感器。
南京远寰公司是经英国密析尔仪表(Michell Ltd.)授权中国代理商-专业致力于露点测量 销售工程师:(0)13813372873詹跃辉
典型运用
压缩空气露点测量
塑料粒子露点检测
气体生产露点测试
半导体环境露点控制
制药生产露点检测
SF6微水露点测量
技术参数
名称: 在线露点仪
生产厂家: 英国密析尔仪表公司
型号: EA2-TXYH100或80
测量范围: -100℃...+20℃ (-80可选)(输出可设置为ppm(v))
精度: ±2℃露点
反应速度: T63:1分钟,干到湿(-60℃~+20℃露点)
5分钟,湿到干
工作压力: 高至30MPa
工作温度: -40℃...+60℃
变送器主体: 316不锈钢
防护等级增强: IP66 和 NEMA4
传感器防护: HDPE防护套<10um
重量: 150 g
流量等级: 建议为1...5NL/Min
工作电源: 12-28VDC
输出信号: 4-20mA
用户校验: 出厂前已经校验
溯源性: NPL(英国)和NIST(美国)
质量保证期: 12个月
本质安全型可选
——————————————————
南京远寰科技有限公司(密析尔仪表中国)
销售工程师:(0)13813372873詹跃辉
http://www.njyuanhuan.com http://b.99081.com/wshhb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