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步进指令?

楼主(2007-08-28):
我有欧姆龙的CPM1A-PLC,想编一段控制步进电机指令,来控制步进电机,因缺手册,寻觅帮助.非常感激.

网友A:
步进指令不是用来控制步进电机的。

网友B:
可以用步进指今控制一步步进电机怎么运行..但步进电机输出脉冲就不是这个指令了..可以多看下书..就知道了

网友C:
使用指令puls與sped.

网友D:
网上下个手册吧

网友E:
 步进指令不是用来控制步进电机的,控制步进的电机指令,要用高速脉冲输出指令

网友E:
不能用继电器型的

网友F:
步进指令在控制顺序动作时是很好的,也就是一步一步地做一件事情,它可不是控制步进电机的指令,控制步进电机用高速脉冲输出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