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隔离开关?

楼主(2007-08-28):
隔离开关是高压开关的较简单的一种,它的用量很大,约为断路器用量的3一
4倍。隔离开关的作用是在线路上基本没有电流时,将电气设备和高压电源隔开或接通。
由于有明显的断开点,比较容易判断电路是否已经切断电源。如检修时就常用隔离开关
把电源断开,检修好后再接通,以保证工作上的安全。有的隔离开关在闸刀打开后能自动接地,以确保检修人员的安全,这种隔离开关称为带接地刀的隔离开关.

网友A(2007-11-05):
明白了,多谢!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断路器是不是就没有明显的断开点呢?
那他是怎么样分断负载呢?

网友B:
    我的一个朋友就做隔离开关,触头部份为铜,导电杆为铝,降低了成本,销的很好.
    TO陈珍辉:
    隔离开关和断路器的一个主要的分别是:隔离开关是在没有负荷时分断电路,断路器是在有负荷时分断电路.
    所以为了带电流分断电路,断路器要复杂的多.有很复杂的灭弧装置.

网友C:
下面引用由陈珍辉在 2007-11-5 8:45:00 发表的内容:
  明白了,多谢!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断路器是不是就没有明显的断开点呢?
那他是怎么样分断负载呢?
--------------------------------------------------------------------------------------------
断路器当然也有分断点,可是在壳体里面,你看不到,所以叫不明显的分断点

网友D:
1、使负载与电源之间有明显的分断点;
2、没有灭弧装置,不能用来通断负荷电流;
3、只能在负荷停电的情况下操作!

网友E:
千万不能带负荷拉合隔离开关,这是最重要的

网友F:
 学习
经验不足,无能为力

网友G:
 学习
讲的很精

网友H:
基础贴!支持你!

网友I:
约为断路器用量的3一4倍,对吗?

网友J:
基础知识,顶

网友K:
基础贴!支持你

网友L(2008-01-22):
 "约为断路器用量的3一4倍,对吗?"
对!在35KV和110KV的变电所用量很大!
有的隔离开关在闸刀打开后能自动接地,以确保检修人员的安全,这种隔离开关称为带接地刀的隔离开关.
这种隔离刀的接地刀和主刀是通过机械连锁来实现:即合上主刀时,接地先断开.分主刀时,主刀触头分开后,接地刀才合上.可以确保安全.
它又分单接地和双接地,单接地是在主刀出线侧,主刀分闸后,只有此端接地.双接地,是在主刀进线侧和出线侧各有一组接地刀,主刀分闸后,两侧同时接地.
我的一个朋友就做隔离开关,触头部份为铜,导电杆为铝,降低了成本,销的很好.
主刀触头现在都要求铜镀银.但在铜排上镀银结合体触头表面不易平整,在放大镜下有明显的凸凹起伏,在主刀合闸时产生电弧,使主刀触头发热迅速.所以,现在大都在主刀铜排触头上,使用铜铝结合体,或铜铝结合再镀银,使触头相对平整,有效解决发热过快问题!

网友M:
就是空开中的闸刀

网友N:
学习了。
我就见过低压的隔离开关。那位有高压的隔离开关让俺开开眼。

网友O:
就是最简单的刀开关。

楼主:
用在高压.非普通刀开关.

网友P:
断路器也有分断点,可是在壳体里面你看不到,
有触点粘连的可能

网友Q:
主要作用于线路切换。

网友R(2008-03-30):
那就是防护等级不一样而已。

网友S:
隔离开关——刀闸
负荷开关——断路器、空开

网友T:
明显断点,一眼就能看到状态的开关。较其他开关更直观,安全。

网友U:
隔离开关是不允许带负荷操作的,切记!!!

网友V:
线性光耦@

网友W(2020-05-30):
基础知识,需要自己体会理解

网友X:
收藏了,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Y:
那就是防护等级不一样而已

网友Z(2021-10-22):
引用 网友B:
我的一个朋友就做隔离开关,触头部份为铜,导电杆为铝,降低了成本,销的很好.    TO陈珍辉:    隔离开关和断路器的一个主要的分别是:隔离开关是在没有负荷时分断电路,断路器是在有负荷时分断电路. ...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