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工作接地、保护接地和重复接地?

楼主(2007-08-28):
 在正常和事故情况下,为了保证电气设备安全运行,而在电力系统中某些点进行的接地叫工作接地。
      为防止因绝缘损坏而造成触电危险,将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和接地装置之间作电气连接叫保护接地。
      将零线上的一点或多点,与地做再一次的连接叫重复接地。

网友A:
 三相不平衡时零线回有电压,如果如地线连接不回有危险吗?

网友B:
设备接地和接零的类型: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zhyo720211&id=10414

网友C:
对啊,我们厂是这样的,变压器的中性点接地,也就是零线,对吧,
而有的设备是(电动机,有些仪表)它的外壳是接地,这是设备接地保护,它和零线是通过大地连接的,

网友C:
 zhyo:

你的工作不是很好吧,
三相不平衡时零线回有电压,如果如地线连接不回有危险吗?

网友D:
变压器的中性点接地叫工作接地.
为了防止人触及电气设备外壳而发生触电事故,将电气设备外壳与大地做金属性连接叫保护接地.
重复接地就不说了.

网友E:
工作接地的性质是等电位连接

网友E:
重复接地是对工作接地而言,即对工作接地的“重复”。

网友E:
保护接地是一种特定条件下的一种保护方式;

网友E:
保护接零又是一种特定条件下的一种保护方式;

网友E:
保护接地、保护接零的原理、适用条件不同,不能混用!

网友F:
保护接地

保护接零
我们用的一般都是这两种了吧~!!

网友G:
 弄清概念

网友H:
什么叫信号地,什么叫保护地

网友I:
工作接地不是接零吗?再重复接地早晚会出问题

网友J:
这个要看什么场合呢.有的要重复接地.

网友K(2007-10-13):
什么叫保护接零

网友L(2008-01-11):
最好采用3相5线制

网友M:
保护接零是把中性线N接地.

网友N:
既然采用保护接零就不能把中性线N接地.在强电系统好象还没有碰到过保护接零的.

网友O:
 初看还好,回复看多了,便糊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