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接地的电气设备

楼主(2007-08-28):
1变压器、发电机、静电电容器组的中性点。
2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的二次线圈。
3避雷器、保护间隙、避雷针和耦合电容器的底盘。

网友A:
电压互感器的二次线圈也要接地?

网友B:
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线圈必需接地

楼主:
是必须,
电流互感器同升压变压器,一二次短路或二次开路,二次回路设备...
电压互感器同降压变压器,测量的是高压侧,一二次短路的后果...

网友C:
毕工说的对

网友D:
必须接地的设备太多了,高压设备.PLC.怕静电干扰的设备

网友E:
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线圈必需接地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