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刀开关?

楼主(2007-08-28):
 刀开关又叫闸刀开关,是构造比较简单的手动电器,在低压电路中作为不频繁地接
通和切断电路,或作为隔离开关使用。
刀开关根据刀片转换方向不同,可以分为单投刀开关和双投刀开关两种。中央手炳式的单投刀开关由于常用大理石做底板,所以又叫石板闸刀开关。石板闸刀开关在刀闸下方配用封闭管式熔断器。石板闸刀开关不宜用来切断负荷电流,宜作为隔离开关使用。带有分断加速弹簧灭弧装置的石板闸刀开关,可以切断0.3A额定电流以下的电流值。装有灭弧室的HD型和HS型刀开关可以用来切断额定电流,没有装灭弧室的刀开关宜作为隔离开关使用。

网友A:
闸刀开关
好像很少了

网友B:
刀开关好象被禁止使用了。

网友C:
‘用大理石做底板’还没见,只见过陶瓷底版的。

网友D:
记得很小的时候,八十年代的时候农村,拿那些废弃的拆着玩,底板好象真是石头的,

网友E:
用大理石做底板’五六十年代的资料上的.

楼主:
刀开关不但不会被禁止,而且还在大量使用,结构决定了性能,
直观,有明显的断开点
便宜,发热等变化易被发现,
双面接触,接触面积大切接触力可调
 刀开关又叫闸刀开关,刀闸开关,刀闸等.除我们经常见到的小型陶瓷外壳的小型刀开关,电木等绝缘材料与天然材料的中大型刀开关等,还有很多,...的确刀开关现在小型的已经很少,但中大型市场很大